[家电] 三星UA55F6400 AJXXR液晶电视逻辑板排线烧了,看来要换逻辑板了

楼主(2022-12-04):
三星液晶电视逻辑板排线烧了,看来要换逻辑板了

型号:UA55F6400 AJXXR

座子都烧了

排线也烧了

这个是拆之前的开机图

拆了一边排线的画面

一边的图像还是不清晰

换快逻辑板也不便宜的,加运费要48元,

就是怕换了逻辑板图像还是不满意,不换吧有没有卵用

网友A:
这个价格可以维修看看,比卖废品强

网友B:
是屏的问题,换了也不行

网友C:
换逻辑板不一定解决,有可能是屏问题电流大,烧排线,换上有可能还烧

网友:
排线也要换吧

网友D:
价格这么便宜是拆机的二手配件吧

网友:
可能是拆机的二手配件

网友E:
修好了可以卖个好价钱,或者留着自用

网友:
排线也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可以维修看看,比卖废品强

除了换逻辑板,没有修液晶电视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屏的问题,换了也不行

可能是边屏板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逻辑板不一定解决,有可能是屏问题电流大,烧排线,换上有可能还烧

有可能,所以一直没有买逻辑板

楼主:
怕换了还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这么便宜是拆机的二手配件吧

是拆机的二手配件,拍换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可以卖个好价钱,或者留着自用

没有技术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