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做个简易打气筒把手

楼主(2022-12-04):
打气筒放车筐里,竟然把把手颠掉了。喷个漆就不染手了

网友A:
看上去像是不锈钢,价值比打气筒高

网友:
这个不好好使力吧

网友:
好像比较费手

网友:
因陋就简,能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不锈钢,价值比打气筒高

应该是铝合金的吧,怎么看都象不锈钢呀

网友:
手把是不是有点短,不好握

网友:
套上塑料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不锈钢,价值比打气筒高

铝合金废料,我打了个孔而已

网友:
因地制宜,把手做的不错。

网友(2023-02-21):
用着膈手,圆的好些

网友:
这把手这么短,而且棱角分明,打气必须是【铁砂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