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暖手宝

楼主(2022-12-04):
一直无从下手,昨晚发现被小孩摔裂了,拆开看看,2P18650无标,没电了,1.6V漏电流1.6uA,换上两节三星,4V漏电流2mA,用完及时充电,不用时把电池脱开,要不就废了。连线较软,细了点,换了。三挡调温。

网友:
没看到发热部分,PTC发热?

网友:
发热片没拆开看下。

网友A:
发热片串联1瓦仿流明灯珠,可以改成小手电用。

网友:
暖手宝在野外还是有用的

网友:
我这个暖手宝和你的差不多,没有安装温度传感器,

发热片在蓝色金属片下面,

有两个发热片。

网友:
晚上能放被窝里吗?

楼主:
笔记本拆机电池一用就自动关机了,换上两节全新拆机的动力电池,等一会充完电,调到高温烤烤机。

网友B:
续航如何?

网友B:
我还在用烧火机油的那种,续航很不错,就是有一股油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用烧火机油的那种,续航很不错,就是有一股油味。

我也有一个,确实,有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片串联1瓦仿流明灯珠,可以改成小手电用。

实现多功能。

网友:
这个没有用过,正常使用温度大概有多高?

网友:
优惠购买的吧?有同款,用了几次就不发热了,拆下也看不出问题,2节18650电池改到室外灯上去了,挺耐用。发热部分修不好就扔了

网友:
就是简单的压膜发热片哈

网友:
谢谢分享,发热效率有点低,充满电时间长

网友:
压膜发热片以前再电动车电池放电仪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航如何?

高温挡实测100分钟,换过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