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玩具台灯电池

楼主(2022-12-04):
前些年一个活动到手的玩具台灯,电池已衰,充满后放置一两天就没电了。正好手头有富裕的镍氢电池可用(标称2500mA),于是用来改造。过程简单未拍照,也就是三节串联,充满约为4.2V。制作了一个简易的4.2V稳压电路并在电池两端。

0.68u/250V电容,耐压低了点儿。

桥整流电路,大概能提供40mA左右的充电电流。

电池+稳压板(胶粘固定)

电池组放在原电池的卡位

网友A:
杆子上的黑色是什么东东?你并在电池上的431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兰光太明显了,换首尔欧司朗灯珠

网友C:
431工作电流太大,电池只怕不耐艹

网友:
蓝光太强了,对人眼不好啊,用于台灯不合适吧,临时照明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杆子上的黑色是什么东东?你并在电池上的431有什么作用?

起到稳定电压作用,实测4.1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工作电流太大,电池只怕不耐艹

实际充电电流大概40mA多一点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充电电流大概40mA多一点儿。

静态耗电0.1mA,还行吧。不过不是说431需要1mA以上的电流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兰光太明显了,换首尔欧司朗灯珠

首尔欧司朗?佛山欧司朗就有蓝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态耗电0.1mA,还行吧。不过不是说431需要1mA以上的电流嘛?

R1+ R2的数值应该满足:0.05mA《Irfe=Vak/(R1+R2)《10mA

网友:
改成锂电更省事。

网友:
怎么测蓝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