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拆一个体重秤

楼主(2022-12-04):
这么个小秤后盖竟然有21颗螺丝

里面排列整齐,一目了然,比上一个简单好修

四个脚的传感器

这个放上1公斤重物,显示1公斤,过了两秒东西还没拿下来呢又显示重量为零,可能是传感器坏了,买一个换上试试

网友:
没参照物,看不出大小

网友:
我的体重秤都送人了!修的意义不大,这种称,称重量少的都不准

网友:
四个脚都有传感器,不错

网友:
结构真简单

网友A:
东西没拿下来又显示重量为零,这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应该是运行了称重去皮程序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电子秤机构基本上一致,不会怎么复杂的,毕竟专用电路都很成熟了。

网友:
体重秤称轻物体是不显示重量的。5千克~30千克不等。

网友B:
电池是2032的吗?如果是,那简直太小了

网友:
段码屏若有冒号,可以DIY个时钟

网友:
这种叫丽人便携体重秤,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2032的吗?如果是,那简直太小了

是的,我有一个差不多的,不过看起来比他这个漂亮,用的cr20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没拿下来又显示重量为零,这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应该是运行了称重去皮程序的问题。 ...

哦,原来这种秤还有去皮的,还真不知道。

网友:
您倒是顺便称个体重让大家瞧一瞧,看看准确度如何

网友:
儿童用体重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没拿下来又显示重量为零,这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应该是运行了称重去皮程序的问题。 ...

同意“去皮,楼主把衣服脱了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去皮净重的功能。

网友:
放上1公斤重物,显示1公斤,过了两秒东西还没拿下来呢又显示重量为零。体重秤好像对几千克的都会自动置零,10几千克以上就不会出现。可能还是程序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