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笔记本长期满电是错误做法 微软分享延长电池寿命的正确方法

楼主(2022-12-04):
在公司或者家中这样固定化的场景下,我们习惯将笔记本电脑一直插着充电,而在微软看来,这样的做法并不正确。

    近日,微软就延长电池寿命,同时让电池维持较高的健康度给Surface用户给出了建议。微软指出,不要开机用一会儿就着急插上电源满电,正确的做法是每周尝试几次让笔记本电池电量保持在20~80%之间,这样会最大限度延长电池寿命和性能。

此外,微软强调,不要在机身或者外部环境很热的时候给电池充电同样非常重要。还有,当你的设备一段时间不打算用的时候,电量最好保持在50%以下,千万不要是100%。

网友:
好象是这样,保持80%的电量可以。

网友A:
联想软件保持60

网友:
哪些品牌的笔记本有可以设置停止充电百分比的电池管理软件?

网友:
HP DELL 联想  有一部分机型都有这样方面的设置

网友:
如果有可以设置停止充电百分比的电池管理软件就方便了

网友:
满电确实不好!

网友:
这就是为啥新电池电压在3.7V左右,电量在40-70%之间。

网友:
很多笔记本BIOS有电池保护功能,可以控制电池充电电量。

我手里的Surface Pro可以配置为50%电量停充,该选项是为不断电应用而设计的。

我手里的神州笔记本,可以配置充电起点和终点,10%步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软件保持60

早不用uc了

网友:
电池还在,笔记本翘了

网友:
电池使用几次就需要用干净再充,电动车的电池不放干净就充没劲,锂电池。

网友:
健康专家不是也说,人吃饭要保持八成饱吗

网友:
确实有听说充电到60比较好,但是手动管理太麻烦了,有没有电源管理软件

网友:
笔记本是为你服务的,不是你为笔记本服务的。
笔记本长期充电没问题哈,长期不关机也没问题,不需要贴膜,不需要键盘垫。
我有15年的笔记本还能开机,电池充电还能维持20分钟,原机的电源管理工程师不比我们聪明?

网友:
如果这样,生产厂家为什么不给出设置选项

网友:
60%!三元锂电池的标准存储电量

网友:
用过的VAIO ,东芝这类日系本自带电池养护就是充电到80%,快十年的VAIO现在用电池还能用近3个小时,用了3年的联想本用电池撑死40多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