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笔记本电源可以改24V吗?电源芯片DAP8A+DAS001

楼主(2022-12-04):
----------12月6日更新----------

根据电源的型号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有了一些进展。
首先,电源是台达代工的,电源芯片DAP8A+DAS001。
网上有一些这个芯片电源的改造,总体思路就是先改输出端的电压,然后改高压端DAP8A的保护电路,但是每个电源都不太一样,每个人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样,小白没法完全照着改。
找到一个基本一模一样的电压改造帖子,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800&highlight=%E6%94%B924V,但是大佬没改完,后续也没回复了。

各位大佬,能不能抽空帮忙再看一下高压端的改动方法?另外,红圈的是不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是25V的,需要换成35V的吗?

-----------原贴----------
各位大佬,本人小白一个,很久之前拆了一个笔记本电源,放了几年了才想起来。原来好像是19V还是20V的,这个可以改成24V吗?

网友:
这个好像是联想的

网友:
改20估计低压端电容耐压不够

网友A:
没有不能改的,就看你的技术了,小白除外。你的图片花的,先练好拍图片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能改的,就看你的技术了,小白除外。你的图片花的,先练好拍图片再说 ...

纯小白,补图了,大佬帮看看呗

网友B:
我用12v的改24v的,输出换了两个35V1000uf的电容,不能带负载!可能是我改的太高了,最后把双向可控硅拆掉通电就牺牲了!你这个19v忘上升5v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2v的改24v的,输出换了两个35V1000uf的电容,不能带负载!可能是我改的太高了,最后把双向可控硅拆掉 ...

大佬帮看看在哪加电阻呢

网友:
看起来像ThinkPad的一个角是斜的20V3.25A电源适配器。

网友C:
除非有人改过同款电源,否则没有几个大佬仅凭几张照片就能改电压。拿到实物还要反复观察绘制原理图,走捷径也要先找见有没有TL431,画出局部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有人改过同款电源,否则没有几个大佬仅凭几张照片就能改电压。拿到实物还要反复观察绘制原理图,走捷径 ...

好吧,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没原理图,没实物,就凭几张照片是改不出来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支持,帖子又更新了

网友(2025-06-08):
这是电源适配器,有高压保护的得去掉,不是只改431周边分压电阻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