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SS150,SM2246XT开卡成功,但是不能安装系统。

楼主(2022-12-04):
手上有一块七彩虹的SS150 128G,用慧荣SM2246XT固态硬盘开卡软件MPTool Q0405A版开卡成功,安装WIN10重启后就蓝屏,随后还用过很多版本测试过,都是一样的问题,各位大神请指点一下。

楼主:
大神们都很忙,自己回复一下。估计是主控芯片读写有问题,大神觉得对吗?

网友A:
跑圈能不能过,应该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圈能不能过,应该跑一下。

出现这个情况,跑圈也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这个无解,我也曾经有一片58XT msata tsop板,配3片L06B黑片开120G成功,跑圈全过,但是装系统就蓝屏,和你的一模一样,最后无数次重新开卡也没有解决,只能拆颗粒

网友:
开卡后不跑圈那就是上厕所不抹屁股

网友B:
坏块没抓干净
第一次开卡选择Don't reference original bad,勾选RDT Test,进入RDT设置,ECC25,Loop改2,所有的Fail Count都勾选然后填0
成功之后把硬盘接硬盘盒插5v充电头或者只插SATA电源线,等硬盘主板灯慢闪结束之后重新挂电脑上开卡,选择Reference RDT Bad,勾选Check RDT,去掉RDT Test的勾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现这个情况,跑圈也没什么意义了

你搞反了因果关系,如果跑圈都不过,出问题就是肯定的。跑圈是一个评定标准,不是说,因出了问题,就觉得跑圈没意义,RDT跑一下,把坏块处理好,再开卡,再跑圈。

网友:
RDT吧,再努力一下

网友:
大概率颗粒问题,跑RDT抓坏块,降容。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坏块太多,跑个RDT看下能行不,不行估计就只能拆颗粒了

楼主:
楼上的大神都是正解,跑了RDT,CE1坏块有近30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块没抓干净
第一次开卡选择Don't reference original bad,勾选RDT Test,进入RDT设置,ECC25,Loop改2, ...

如果选参考原始坏块跑RDT会怎么样?
上次我就是这样选的,结果跑了以后发现坏块似乎没有加进去,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选项影响

网友:
跑RDT坏块不多,参考跑出来的坏块再开还是能用住的

网友C:
请问我有一相同的,你开卡时是短接那两个点?应该是4.JPG图的右下方最右两个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有一相同的,你开卡时是短接那两个点?应该是4.JPG图的右下方最右两个点吗? ...

短接右边第二列

网友:
可以考虑把颗粒换一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