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二次拆修朋友的网吧版航嘉375w电源,换日系大电容。

楼主(2022-12-04):
朋友的网吧版航嘉额定375w电源,显卡口俩,硬盘口只有一个并口一个串口。。。航嘉网站查不到,假货??
曾经帮他修过一次,换过一次中间的电容,就是图中那个K形防爆纹的红宝石。原来是16v 1000的金福康,换了35v的红宝石。谁知道这个位置的电容是负责什么的?

最近频繁出问题,发现风扇有问题,上油。。

结果输出部分的金福康16v 2200电容再次损坏,再换!顺便换270uf的日化大电容。本来想换规格近似的红宝石220uf,结果体积装不下?!还有本来想上日系电容,结果还是装不下。只好从坏长城上拆个智宝的换上了。。

本来看坛友说D值不行也不行。我没工具测试,只用表测试了容量一看还有253多UF,直接换上了。还有说换大的热敏电阻会发热,我看风扇风速也没提高,,现在正在测试。

网友:
又能现战了

网友:
耐用,修修补补还能坚持三年

网友:
哥们你都这么专业了还不知道这几种电容是干嘛的?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吧

网友:
吸锡器盖子被弹飞了?

网友:
老式电源好用,好修。新的后面DC DC如果mos烂了管就要动好多才能换哪个MOS

网友:
航嘉就那样了,HK475

网友:
这种垃圾电源没有折腾的必要

网友:
倒是航嘉的货,网吧版做工马马虎虎。

网友:
看起来不真

网友:
显示屏比较有特色,楼主好手艺

网友:
折腾是一种乐趣

楼主:
本来输出部分打算换全固态,但是我拆到的都是16v270的。。。至少也要上16V470的啊。。。

主板显卡上最大见到的也就是16v330的富士通,台系很难见到,日系的更难。。

网友:
网吧版,工作时间很长呗

网友A:
电源上了年头,即使修好也不敢用,容易带走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了年头,即使修好也不敢用,容易带走硬盘

一般都是电容老化失效,把电容换一遍又能用好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电容老化失效,把电容换一遍又能用好多年

不知道航嘉为什么这么小气,主电容居然只有150uf,吝啬全汉的刚刚够用400w的也都是220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了年头,即使修好也不敢用,容易带走硬盘

目前高负载测试来不短的时间,没问题,电源也不热。

网友:
显示器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