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客厅的铂晨挂钟弄个18650供电

楼主(2022-12-04):
家里的时钟用一节1.5V电池,一节镍镉电池吧,1.2V,电压有点低,不如弄个18650吧,经过3.3V稳压,再来几个1N4007串联降压到2.4V左右,接入时钟带载后,降到1.8V。
红包买的外壳,正好能放入18650

试试空间

去掉2个4007

鳄鱼夹夹住

最后的效果

网友:
你这个打算用几年

网友:
工作时电池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就怕经过3.3V稳压后自耗电有点大

网友:
虽然做得简陋,想法还是不错的,免得频繁换电池,这下能用好久了

网友:
有5号的1.5V锂电池。

网友:
的确改造的漂亮,黑色的电池盒就更好了。这个估计能用
2年半左右

网友:
boom!

不,声音应该是

pa!

网友:
小盒子不错,就是纯折腾

网友A:
都改成这样了不来个rx8025吗

网友:
这个行,改造的可以。

网友:
哈哈哈  效率很低  这个  就是比较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改成这样了不来个rx8025吗

这个走针表还是很准的,就不加入RX8025了

网友:
电流小,串4个二极管应该差不多了,不必用三端稳压器,因为有静态电流。

网友:
为啥不直接降到1.5V嫌降到1.5V芯片耗电高吗

网友:
这都改了,干脆改802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改成这样了不来个rx8025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一两年,就怕锂电池饿死。

网友:
找个小聚合物电池加二极管直接放电池槽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