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MES601;T500电动牙刷,0.1A无线充电是不是过份了?

楼主(2022-12-04):
拼刀刀百元到手,生产日期有1年了,充电0.1A是不是过份了,T300有线充电记得是1A充电。。。这货也太慢了。。。

网友:
你这要把牙磨出血啊

楼主:
电动牙刷怎么了

网友:
不太像正常的充电电流,感觉没在充电,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换个充电器试试 ……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0.1A的,

我的充电器用的是飞利浦配的充电器,空载1W左右,放上牙刷1.5W左右,就不知道实际电流多少。

反正一放就是一天,也充满了,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0.1A的,

我的充电器用的是飞利浦配的充电器,空载1W左右,放上牙刷1.5W左右,就不知道实际电 ...

看最后一图,论坛USB电流表。

有换电的,看是14500  700mah电池

网友B:
输入0.1a,无线充电还不到,指不定是电池快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0.1a,无线充电还不到,指不定是电池快饿死了

红灯有转蓝,是在充电。

网友:
电池长期没电的话再充电一开始会很慢,后面就快了

网友:
我的飞利浦牙刷早上上班放去充电到晚上回家充满了,实际多少个小时不知道

网友:
这电流这么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直放充电座不拿下来的,这样就会把充电电流设计小些。

网友:
电动牙刷用起来应该还不 错,电流确实小了

网友:
我还有一个在吃灰~

网友:
反正电池也不大

网友:
电动牙刷用不习惯,又改成手动的了

网友:
不过分吧,毕竟电池容量小,充电底座一直连接,一充就充一宿,怎么也充满了。

网友:
最过分的是不可更换电池,网上几十元欧乐壁都能换五号电池,改14500三元锂加占位器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