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锈钢钻头打不锈钢很吃力,加了酱油也没用怎么办??????

楼主(2022-12-04):
买的是含钴钻头,刚开始使用的时候3.0和4.0钻钢铁很快,然后打几个孔就不行了,钻不动了。怀疑是上面的涂层没了。看网上说用酱油,生抽老抽都不行。

还有用瓷砖钻头也不行。
反正网上办法都试过了。

1.是不是要用传说中的霸王钻?
2.电解水打孔总是容易漏水,小洞洞总是容易变大,怎么办?

3.电火花打孔,不会制作。

网友A:
用含钴钻头......

网友:
含钴钻头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含钴钻头......

买的是含钴钻头,刚开始使用的时候3.0和4.0钻钢铁很快,然后打几个孔就不行了,钻不动了。

网友B:
你不会用的手电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是含钴钻头,刚开始使用的时候3.0和4.0钻钢铁很快,然后打几个孔就不行了,钻不动了。 ...

正常,转速太快就这样的,含钴的转不锈钢的时候转速要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用的手电转吧

请教应该用什么

网友:
钻金属要低速+压力...

网友C:
磨了涂层就没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描述能说明什么。

那就……钻头退火  钻头磨损 前后角度已钝  ……报废,花钱换新

网友B:
我用台转,每分钟550转,打316轻松。
手电转我以前也用过,压力不够,转速太快光磨转头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以为钻金属要快速

网友:
去签到拿红包,再买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台转,每分钟550转,打316轻松。
手电转我以前也用过,压力不够,转速太快光磨转头了 ...

哦,原来是需要大压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磨了涂层就没了

没就没了呗,高转速,往死怼。

网友:
应该是严重发热后的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就没了呗,高转速,往死怼。

坏淫!!!

0-0-0-0-0-0-0-0-0-0-0-0-0-0-0

网友:
不锈钢必须用镶合金的钻头,钻的时候不锈钢会发热到差不多发红,才达到“削铁如泥”,看钻出的不锈钢孔洞周边会有“烤蓝”似的变色,其他钻头吃不了热到发红造就卷刃了,所以“含钴钻头”通常沦为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