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用超级电容接一个汽车启动电源 想法如下图

楼主(2022-12-04):
有这个想法,先从理论上确认一下方案。
想用2.7V的6串
从正极并一个大电流二极管,这个二极管要多大?
然后并一个限流电阻,充电用,这个电阻需要多大阻值,多大功率?
有懂行的指导一下。
想法如下图
电池指汽车电瓶。启动时夹上去用,用完取下来,没电的话用笔记本电源充电。

网友:
二极管再大都顶不住的,而且压降大,秒烧。电阻没有意义,本来就是想增加启动电压和电流。

网友:
什么也不用,直接6串。打着车在夹2分钟,直接就充满了

网友A:
我上次坛子的车,56买了6串360F带均衡板的,总容量60F。用12.4v充满后维持电流大约5mA,是不是就是漏电流大概5mA?

直接并上怎么样?

当然,容量更大,漏电流就更大哈。
另外你的方案成本貌似不低,启动电流瞬间达到几百安,这么大的二极管不便宜。

如果5-10mA的漏电电流,80Ah的电瓶够放半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坛子的车,56买了6串360F带均衡板的,总容量60F。用12.4v充满后维持电流大约5mA,是不是就是漏电流大 ...

我是感觉不需要均衡。从脑子里想,理论上是怕电瓶的电向电容不受限制的倒灌,担心电流大,损伤电瓶。
不用电阻能不能直接用充电器给电容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感觉不需要均衡。从脑子里想,理论上是怕电瓶的电向电容不受限制的倒灌,担心电流大,损伤电瓶。
不 ...

如果一直并着倒不怕。如果没电的超级电容,内阻低突然并到电瓶上电流就很大了,不过时间不长,而且还有线阻,接触电阻,我看对电瓶的损害也不会很大,无非就相当于多启动几次?
可以用灯泡串到充电电路中,可以有效保护电瓶

网友:
每个超级电容需要一个保护板吧,防止过压.......

网友:
不需要二极管和限流电阻吧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我是冬天电池启动费劲时用超级电容(6个3000F串联,个头很大)直接并联在电池上帮助启动,当然电容是事先充满电的,一般充到14V左右。

网友:
直接串最便宜

网友B:
我也更新了一下思路做了一个启动电源,只是最近疫情耽搁了,一直没发帖。有兴趣的可以后续关注一下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更新了一下思路做了一个启动电源,只是最近疫情耽搁了,一直没发帖。有兴趣的可以后续关注一下论坛 ...

用料和做工都不错,值得期待!

网友C:
汽车启动电流上百安培,什么二极管可以抗住这么大的电流,还有压降。

网友:
要的就是超级电容的瞬间大电流,为啥要二极管和电阻?电瓶不能启动时如果电瓶电压低于11V,断开电瓶直接用超级电容启动,如果电瓶电压高于11V无需断开电瓶也能启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7710-1-1.html

网友:
今天小车没电了,让别人的车帮忙沟电发动着了,看看这个超级电容级汽车启动电源情况如何,抽时间自制一个。

网友:
正常的瓶衰减或者天气寒冷不能启动发动机,属于电瓶内阻过大,大电流放电电压大幅度降低所致。其实此时电瓶的空载电压是接近12V的。可以将超级电容器直接并联在电瓶上(开始瞬间的充电电流会比较大,可以串联一段电炉丝等低值电阻限流),等超级电容器上的电压充至10V以上,就能和电瓶并联出力将发动机启动了。完全不需要将超级电容器用其它电源先充电。

如果电瓶属于大灯忘记关闭等造成的缺电,才可能其空载电压也极低(本人遇见过电瓶只有7V电压了),此时就需要使用其它电源为超级电容器预充电。

网友:
我认为二极管是有必要的,有没有想过假如车打着火,电容电压又比较低,大家都知道超级电容内阻非常小,这样发电机电流就非常大,这样有可能会拉坏发电机,成品搭电宝的线有的是带二极管的,至于用什么二极管自己可以去找找,我是直接用的二极管模块,价格还便宜,超级电容应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更新了一下思路做了一个启动电源,只是最近疫情耽搁了,一直没发帖。有兴趣的可以后续关注一下论坛 ...

厉害,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启动电流上百安培,什么二极管可以抗住这么大的电流,还有压降。

我有一个充电宝一样的启动电源。它有一个防反接的线,里面应该有二极管,有时间拆开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更新了一下思路做了一个启动电源,只是最近疫情耽搁了,一直没发帖。有兴趣的可以后续关注一下论坛 ...

怎么不是6串,5串太临界了。
电容板与控制板分开,可以减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