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换火花塞

楼主(2022-12-04):
一个人换没有怎么拍照。换下来的火花塞拍个照吧。63,000公里。

砖红色,看网上说,证明混合器比例合适,燃烧非常充分的意思。

说一说换的过程吧。

大众EA111的发动机,这个点火线圈没有螺丝固定。不需要准备扳手,就是直接插在里面的。但是…………需要一个专用的工具才能拔出来。

V淘宝上工具价格大约15。

即使这样,一开始也出乎我的预料。

最开始左手扶着缸盖,右手往上拉。纹丝不动。
后来左脚踩着,俩手一起啦。这才拉出来。
我估摸着需要三四十公斤的力。

还有一个重点。拉出来大约五六毫米的时候。要提前把插头断开。要不然在拉开的一瞬间。控制不好距离。点火线就是在电线的拉力下会变歪。建议借助杠杆,缓慢拉出来。感觉比我想象中的要折腾。胳膊还擦伤了

以后还是找店里换。

但是店里干活儿也不好说。首先路边店可能大多数没有这个工具。直接用螺丝刀撬的话,后果不堪想象。而且周围没有着力点。全是塑料的隔片。

至于换后的感受还没有开。我估计没有任何感觉。

每次折腾完都想说一句。下次不折腾了。真到了下次。可能还是要。折腾。主要有几个原因吧。最核心的原因是对别人干活不放心。做技术工作的。都有点强迫症吧。大多数店面干活都是马马虎虎。

17年的时候,有一次去换机油。旁边有一辆新的蒙迪欧,不知在干啥?走过去一看。火花塞的陶瓷碎到气缸里了。修车的小伙子说。不碍事儿。陶瓷哪能干得过钢铁,开几天都成碎末了。车主就开着车走了。

后来怎么样了,我肯定不知道。

……………………二次编辑……………………

今天早上开车去上班,感觉不一样,应该不是心理作用

平时过铁路桥,因为有限速拍照,会滑行到上坡前,过了拍照点再加速。平时一个人,在上坡过程中四档再加速(手动挡),非常缓慢,今天仍然是四档,还载了人,再加速的过程中,踩下油门的一瞬间,车身往前冲了一下,之后仍然加速有力。

看来是换对了。

网友:
为毛之前我在哪看到说颜色是这个样的属于过烧了???

网友:
同款ea111发动机火花塞在途虎换的,事实上,我扭力值扳手都买了,看看途虎活动价格不高就直接到途虎去换了。据店里的小伙子说,这款发动机的高压点火线圈容易拔坏,还好,我的更换过程正常。换后,开起来稍微有点变化。我车6年不到6万公里。

网友A:
主要是点火线圈不好拆卸,下面的火花塞也需要专门的套筒扳手。

网友B:
  这个火花塞 还可以再战几万  ……

  以前 新摩托车 换的 NGK铱金  高压线   电装点火线圈   启动比原装快 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点火线圈不好拆卸,下面的火花塞也需要专门的套筒扳手。

是。火花塞需要专用套筒。点火线圈需要专用起子。大众车子出了名的,拆一个东西需要先拆三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火花塞 还可以再战几万  ……

  以前 新摩托车 换的 NGK铱金  高压线   电装点火线圈   启动比原装 ...

我觉得也是。建议3万换,实际跑了6万多,还是这个样子。这次瞎折腾了。

网友C:
正时皮带差不多要考虑换了

网友:
现在的店面修车能糊弄就糊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时皮带差不多要考虑换了

ea111是链条机

网友D:
那么最后火花塞打扭距了没有

网友E:
都这个样子了,太过分了。我3W公里换,还很好。

网友:
我的是大众途安EA111发动机,目前9万多公里了,还没有换火花塞,看见楼主6万多都换了,我也得抓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这个样子了,太过分了。我3W公里换,还很好。

能看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最后火花塞打扭距了没有

没有扭力扳手。根据包装盒上的安装要求。可以大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扭力扳手。根据包装盒上的安装要求。可以大的要求。

你原车的镍合金的,你后面换的还是镍合金还是铱金了?

网友:
记得听“老师傅”说,火花塞砖红色,没有黑色积碳堆积就是燃烧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原车的镍合金的,你后面换的还是镍合金还是铱金了?

据说平头的都是粘合金。中心是尖头的,最次也是铂金。

网友:
之前看过一个,说增压发动机按火花塞的最佳寿命减半更换.刚好我4w多的时候.去4儿子质保一个压缩机.顺便就换了火花塞

网友:
砖红色,说明汽油重量不好,可能是添加了过量的MMT抗爆剂

烧的好的火花塞,应该是陶瓷洁白或者有少量灰色覆盖。电极灰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