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主控加闪迪颗粒开卡失败, 台讯S500系统512GB固态硬盘开卡工具求助

楼主(2022-12-04):
Drive: 2(USB)
Identify - ok!
Smart - ok!
Model: TurXun S500 512GB
Fw   : S0628A0
Size : 488386 MB
From smart : [SMI2258XT] [S0628A0 02]
Controller : SM2258
FlashID: 0x45,0x49,0x9b,0xb3,0x7e,0x72,0x0,0x0 - Sandisk 64L BiCS TLC 16k

楼主:
试了好多2258XT的开卡软件都识别不了,SM2258XT闪迪BiCS3颗粒(S1022A0固件)这个可以AUTO识别,但是显示

网友A:
记得之前论坛有人发8Die的开卡工具,你可以翻一下和闪迪相关的条目

网友:
这个应该好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之前论坛有人发8Die的开卡工具,你可以翻一下和闪迪相关的条目

SM2258XT_SNK-BiCS3-8Die_PKGS0731A_FWS0712B0,用了这个开卡,还是报错。

楼主:
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
换一个FLASH又这个错误。

楼主:
有没有哪个兄弟是一样的问题?或者有方法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