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4G AC + 4片 K9MDGZ8U5M Win10 下开卡成功记录

楼主(2022-12-04):
rush群友处买了一片创见的 SM2244G AC SATA2 板子

(主控面一个焊盘,反面三个焊盘,一共四焊盘位)

缓存是 K4T51163QJ-BCE7
三星 32M x 16bit 共 64M
ROM 短接 C75,即缓存上方空电容焊盘位

又从某QQ群友出买入 4颗 50nm MLC
拆自工控 DOM 盘(貌似原主控是 SM3252)

颗粒如下

三星 50nm 异步 MLC,官方二叠焊
原本是单颗 2CE 8GB
叠出来是 4CE 16GB

于是尝试贴满 SM2244G AC 开卡

这是贴了一个的样子

先焊接好 F01 位上的一组颗粒
掏出我们的 JM20329 连接上
镊子短接 C75 上电

磁盘管理成功认出 1G
(ASM1153E 是 SATA3 桥接,这个不支持)

接着掏出 SM2244_SM2250_SSD_L0409A
有的朋友就要问了,不用 WinXP 至少也用个 Win7 吧
Win10 开 SM2244G?

嘿嘿,现在关注我,带你探索更多未知区域

在运行之前,设置下可执行文件的兼容性

系统设置成 XP SP2 或 SP3
系统管理员权限最好也给上

双击运行
单击 SCAN 如果识别不到盘,记得先勾选 NOT SMI TESTER 再扫描

识别后单击图标,选择 CE0~CE3,可以看到 CH0 下均显示该 ID
F01 的 TSOP 颗粒,4 个 CE 全部识别了

焊上四个颗粒

初次开卡简单设置

(可以看到 还有 LTS 和 RDT 另外两种量产方式,之后再来探讨)

量产成功

插 ASM1153E 转接 AS SSD测速

实物图

谢谢观看!

补充内容 (2022-12-14 20:27):
更新: RDT 结果在 17 楼

网友A:
贴满才这个速度,一般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满才这个速度,一般般啊...

异步颗粒
一般就这样了

网友B:
2244G最大支持32CE吗?

网友:
自己都有做SSD了

网友C:
非常少见的东西,这个主控好像只支持DDR2吧,值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少见的东西,这个主控好像只支持DDR2吧,值得玩!~~~

板子上带的是DDR2,正好64M

网友D:
赞一个,2244G没玩过,2244LT倒是有两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4G最大支持32CE吗?

是的
4通道,每通道支持8CE

2250 通道翻倍
2244LT 砍了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2244G没玩过,2244LT倒是有两片

相同颗粒下,据说 2244LT 4K 比较低
或许 4K 和缓存关系还是密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同颗粒下,据说 2244LT 4K 比较低
或许 4K 和缓存关系还是密切的

肯定的,2244LT 4K和3267AE一致

网友:
不多见了,楼主厉害

网友:
SATA2。费这劲干嘛。。不如贴个U盘用用了。

网友E:
这是颗粒堆叠贴满了吗?

网友:
古董级收藏品,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颗粒堆叠贴满了吗?

是的,这个板子贴满了

主控支持 4通道 32CE
这个板子只能 16CE

楼主:
RDT 设置

跑了几小时之后,RDT 结束
读取出来的结果

网友:
楼主技术比我好了,还找出了rom点,我当时都是随便短两根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