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芯片精灵得到以下数据 这个U盘的量产工具是哪个?

楼主(2022-12-04):
用芯片精灵得到以下数据,也是可以在苹果手机上使用的盘

网友:
读卡器不支持量产,不要想了,凡是支持苹果手机的U盘,大多数都是读卡器方案加认证芯片,因为这样兼容最好

楼主:
遇到行家了,好在它还没损坏,必须小心着伺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