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n 8ce 双贴写保护测试

楼主(2022-12-04):
颗粒我贴的三星16nm mlc 64g

开卡

测速

跑圈

写保护

网友A:
3281n都可以8ce吗?还是某种板子才可以8ce

网友B:
可惜了只能用黑片工具,不然的话替代3280也是极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只能用黑片工具,不然的话替代3280也是极好的

按道理来说,这个工具才是3281的开卡工具,那个所谓的正片可以说是正好支持,好像是魔改的,因为参数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个1t的?

我没那么大的颗粒,我只开过04t l06b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n都可以8ce吗?还是某种板子才可以8ce

3281n都支持

网友D:
USB延长线哪买的?大佬。看着屌炸天

网友E:
亮灯那一面,还有很多小料空焊盘?

网友F:
扒皮版延长线,为了不磨损新的USB公头铁壳

网友:
才注意是有写保护的,大佬,这个是在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亮灯那一面,还有很多小料空焊盘?

独立供电的,这个板子我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延长线哪买的?大佬。看着屌炸天

买一条Type-C公转母的线,再买一个Type-C,USB3.0的OTG转接头,把转接头的外壳拆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扒皮版延长线,为了不磨损新的USB公头铁壳

无意间发现的,那个OTG转接头,莫名其妙的,外壳就掉了,就这样用,刚好还不磨损USB头

网友:
又画新板子了?

网友(2023-01-05):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只能用黑片工具,不然的话替代3280也是极好的

三星的8S7D只能用黑片工具开吗

网友(2023-05-18):
逛海鲜市场,也忍不住入手了3片这个板子。双贴了4ce的0ddl,找到工具可以识别8ce,但是一量产就停在pretest,等到最后也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