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怎么选购有哪些要点?如何选择电视配置?

楼主(2022-12-04):
双十一又要来了,又到了买买买的时候。现在的智能电视各种功能琳琅满目,不知道怎么买的朋友可以看过来。教你几个电视核心参数的知识。
1、屏幕
液晶电视的话选择软屏较好,对比度高,几乎没漏光问题。还有ULED、QLED、Mini LED等也还是算液晶电视,都是中高端电视上的配置,需结合其他配置综合看。
OLED则是新的屏幕技术,效果从价格上就能看出来,比液晶电视贵了许多,色彩鲜艳自然,对比度高,画面通透。
除了屏幕类型,屏幕还涉及了峰值亮度、控光分区,当然也是多多益善。根据预算合理选择即可。
MEMC运动补偿
可以让画面更加平滑,同时也能有效减少画面拖尾现象。一般都有了,可以算是标配了。
大多数片源都是24或25帧率。而电视屏幕的刷新率则是60Hz,乃至120Hz。没有运动补偿,会造成画面卡顿的错觉。
刷新率
配合MEMC运动补偿,可以将低帧率视频,通过插帧补偿到120帧每秒,提高画面流畅度。
色域
色域值代表电视呈现色彩的能力,一般电视参数中都会标准,广色域能让人眼看到更多的颜色,让画面色彩更加鲜艳,使得画面中的色彩过渡显得更加自然。目前用的越来越多的标准是DCI-P3。
虽然无法直接换算,但根据实际效果,一般来说,130%BT.709色域值的画面显示效果仅仅相当于92%DCI-P3色域覆盖。
2、CPU
主要决定系统流畅度和算力,目前电视的CPU主要有A73,A55,A53。性能由高到低,四核A73,双核A73+双核A55,,四核A55,四核A53。架构相同看处理器的主频,主频越高性能越好。其他架构的处理器不是主流。
3、运存
影响电视运行流畅度,建议选择2GB运行内存以上的。DDR4的内存读写速度比DDR3速度快很多。目前市面上最大的电视内存应该是小米电视6至尊版的4.5GB,一些标6G、8G的电视就需要注意了。GB和Gb是不一样的,B=byte,b=bit,1byte=8bit,1GB=8Gb,一定注意避坑。
4、存储容量
用来安装软件及文件等,自然是越大越好,想装啥装啥。
5、WiFi
一般都是支持双频2.4G/5G。支持WiFi6的也有,需要配合WiFi6路由器使用。
6、接口
主要看HDMI的规格。HDMI2.0接口支持4K@60hz HDR视频传输,一般用户够用了。游戏主机玩家就需要再仔细看了,注意分辨是不是满血。
至于USB,USB2.0的理论峰值速度是60MB/s,外接看4K资源足够了。
7、系统
自然得选择安卓的,LG不是,三星的C系列现在已经兼容安卓了。其他品牌,索尼、海信、TCL、小米等等都是安卓系统。安卓系统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安装方法可以到当贝市场的官网查看并安装。
当贝市场内有海量软件,影视、K歌、游戏、短视频、健身、学习、看戏等软件,应有尽有,全方面丰富你的大屏生活。

网友:
电视装app,是不是一时兴起,新鲜劲过了就不搞了。手机才是王道,几分钟不在手上都感觉不行。

网友A:
最好能有不智能的,买的海信不让装Ap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有不智能的,买的海信不让装App。

政策不允许阿,不光海信,都不让.但是有办法

网友:
偶希望电视机就是电视机,不要什么在智能口号下成为他人挣钱的广告机。看节目偶可以用盒子,盒子不行可以换成本比换电视机低多了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政策不允许阿,不光海信,都不让.但是有办法

是刷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