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中强光压制、灵活制服黑夜:奈特科尔 TM12K开箱评测

楼主(2022-12-04):
NITECORE奈特科尔一直在创新的路上不断前进,众多系列产品满足不同的使用场景,TM是奈特科尔的小怪兽系列,这是主打高亮度、小体积的手电产品,TM9K、TM20K造型硬朗、体积小巧、性能强悍,都让我印象深刻,新品TM12K终于重磅来袭。
小巧的身材、方形带指握造型、12000lm的高亮度,带来的就是掌上强光压制。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只独具特色、性能强劲的掌中小怪兽——TM12K。
小巧身材,握感舒适更便携
外包装保护性很好,内部的黑色硬质泡面收纳仓,刚好把TM12K稳稳卡在其中,手绳、充电线、收纳套等配件在配件盒里,不显凌乱。持续创新,就是NITECORE的一贯品质。
作为小身材、大能量的怪兽级手电,TM12K标配的尼龙手电套和宽大的不锈钢背夹就显得非常实用,挂在腰带上携带实现双保险,而且随手取用、用毕放好,实现灵活、快速的战术使用效果。
NITECORE一贯能够满足使用者对小身材、高光通产品的极致追求,长方体的造型,TM12K的三围尺寸只有108×41×31mm,却有着12000lumens的强大光通量。
TM12K的重量只有233克,将轻量化的战术使用演绎到只有指尖的大小,便于携带、易于使用,体验掌心的强光。
TM12K采用质轻、坚固、耐腐蚀、易散热的铝合金作为外壳材质,由整个铝块CNC一体成型,减少拼接,能够保证更高的强度和更好的散热效果。
黑色军规HAIII硬质阳极氧化表面处理,一如既往地均匀厚实,手感非常细腻,进一步提高手电适用中的耐磨损、耐腐蚀性能。筒身表面布满细密的防滑设计,再加上4+3指槽增加手感,用起来确实非常趁手。
TM12K也就是手掌大小,握住筒身,手指位确实能够贴合指头,带来防滑、限位的功能,拇指刚好能自如落在尾部战术开关的位置,带着手套也不影响操作使用,确实灵活方便、稳如磐石。
TM12K造型硬朗,线条分明,却又没有硌手的边边角角,加工完工度很高,颜值也在线,是对TM10K的进化和升级,保持了NITECORE一贯的高品质设计加工和装配工艺。
尾部背夹一侧有一个超大的手绳孔,孔径约5mm,侧壁非常结实,可以配合伞绳使用,防止使用中无意掉落,TM12K的抗跌落高度达到1米,摔一下除了外观会有损伤,功能毫无影响。
强光压制,视野开阔亮度高
TM12K使用了6颗并排的CREE XHP50 带果冻LED灯珠,6500K色温正白光,这是比较偏泛光的灯珠,具有较高的光效,最高光通量可以达到2000×6=12000流明。
灯头内使用一枚6合一的长方形异形光面光杯,形成一定的聚光能力,小光杯、浅光杯,整体能够带来更好的泛光效果,可以进一步减少杂光和漫反射,确保中心亮度。
一体式灯头采用了一片钢化玻璃,保证坚固耐用,有效保护灯头内部核心元件,双面镀膜防刮光学玻璃,从一定角度看表面呈淡紫色,可以提高光线透过率,这就是NITECORE的晶亮电镀技术。
这样的配置,能够将灯珠发出的光更好地汇聚到正前方,距离灯头不算远,就可以看到反光杯完全被灯珠的影像占满,形成漂亮的六满杯黄水,这就是LED发光的实际光路。
高效率恒流电路驱动,PDOT数字精确优化光学系统,TM12K各个常亮档位都没有频闪,光照稳定,长时间使用眼睛就不会觉得累。
多灯珠也能带来正圆的中心主光斑,又小又亮,光斑内部亮度均匀,外部副光斑覆盖范围简直太大了,相机都拍不全了,而且与环境也没有明显的交界,这是泛光手电的显著特点。
实际使用起来,就是这种眼前一片光明的效果,超大的泛光照明,将手电举起,光线脚下大约呈180°向前、向两侧铺开,亮度感人。
甚至都能看出清晰的光柱效果,主光柱与副光柱亮度都很高,主光柱出筒角度大约为30°左右,亮度非常集中,向前方清晰照射;副光柱出射角度大约为170°,就像一面光盾完全笼罩住前方。
TM12K的超大泛光照明效果,有很好的铺路效果,光线在脚下以及身体左右两侧均匀向前铺开,形成非常宽泛、比较均匀的路面照明效果,这大半夜的,山里一个人都没有,安全下山回家全靠TM12K了。
TM12K的光通量大,也有不错的照明距离表现,12000lm的中心光强达到了15600cd,此时的最大照明距离能够达到约250米,铁路和周围的事物看得非常清楚,可以分辨出事物的细节,实现远距离、大范围的效果,这种远泛兼顾的效果在战术、户外等情况的实用性很强,人眼在晚上的视力差不多也就这么远了。
TM12K小巧便携,操作使用简单快速,我就把它当成了EDC照明,出去随便开个中亮档位300lm也就够了,既能看清脚下道路,又照亮前方20米的距离,走个夜路足以应付,还能延长续航时间,确实方便好用亮度够。
快速操控,三开关灵活方便
TM12K作为高亮度、功能丰富的手电,使用了三开关方式控制,可以灵活快速直达各种亮度需求,确实非常方便。灯头侧面采用金属按键双开关,前部是调档按键、靠后一点是开关按键,大面积按键,带有凹凸感的压环直径约为13mm,方便在黑暗中凭借手感迅速找到位置。
正常抓握TM12K也可以很舒适地使用指握槽,四指刚好与灯体长度差不多,拇指可以很方便地在两个按键之间切换,各种使用操作灵活方便。
TM12K采用内置高倍率21700锂电的方式供电,这种方式能够极大减小接触电阻,保证更高的电压提供到驱动电路,从而带来更强的照明效果。尾部分为两部分,其中圆形的是直径17mm的超大尾部战术开关,中间圆心位置还有一颗蓝色电量指示灯,操作简单清晰。
单击开关键开机,将会开启记忆亮度(极亮档位不记忆);此后单击调档按键,即可按:节能档6lm→低亮档100lm→中亮档300lm→高亮档2000lm(400lm~2000lm可选,下图是2000lm效果)→节能档6lm的顺序循环调节亮度;12000lm极亮档不在正常档位循环之中;任何时候单击主开关,手电关闭。
极亮档作为常用档位,有快速开启的方法:无论开关机与否,只要按动尾部战术开关,即能实现一键极亮的战术操作,拇指一动,TM12K就能发挥出最大功效,带来白昼般的明亮。
如果是正常户外使用,按住调档按键,TM12K同样能够暴发12000lm最高亮度,也是一键极亮的操作,松手即恢复初始状态,保证随时使用,关机时同样能开启极亮档位。
日常使用时,最低亮度同样是非常实用的,可以有效保护人眼的暗视力,开启或关闭眼睛都不需要时间适应,长按TM12K的开关键,就可以一键开启6lm档位,不会晃到眼睛,适合晚上在室内环境使用。
锁定解锁,自适应调整高亮
TM12K的极亮档位功率大、发热高,高亮档位也能实现2000lm,而且有三个按键,位于侧面、后面两个不同位置,为了避免误碰开启引发危险,可以在开机时长按侧面的开关键,实现LOCK1(此时尾部战术开关仍能开启极亮档位),继续长按开关键将实现LOCK2(完全锁定)。
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需要解锁,还是先点击一下开关键唤醒显示屏,再次长按开关键,直至TM12K开机,即解锁。解锁后将开启记忆档位,方便使用者按照使用习惯获得相应的照明效果,很是方便。
利用开关键和调档键的组合,还能开启TM12K的隐蔽功能,这就是高亮档位亮度自定义,调至高亮档位,同时按住两个按键,当屏幕开始闪烁显示亮度等级与流明值时,单击调档键降低亮度,单击开关键增加亮度,都是按一下变化100lm,操作简单、显示清晰。
400lm和2000lm在实际照明时的不同,如下动态图所示,TM12K的高亮档位可以在两个数据之间按照整百数量级任意调整,确实带给使用者很大的自主权,也是很实用的功能。
大屏显示,信息充分全掌握
NITECORE的多款产品都带有OLED显示屏,提供丰富的显示信息,方便使用者掌握手电的状态。TM12K显示屏外部尺寸25×9mm,显示尺寸为19×6,为白色显示,具有较大的可视角度,在日光下也能够清晰分辨。
个人感觉作为内置电池的手电,电压显示是最实用的功能,TM12K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确实可以媲美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电池了,方便使用者随时掌握电池情况。
每次开机后,显示屏将依次显示:1、当前流明数和档位数;2、当前电压;3、电池格形式的电量;4、当前续航时间;5、当前温度。间隔时间约为2秒,信息丰富,方便查阅。
当开启极亮档位时,显示屏内将出现一个进度条,当进度条变空,TM12K将降档,此后进度条又会逐渐恢复,像水杯又被重新注满,只要进度条里有水,就能开启极亮,形象又生动。
快速充放,移动电源内防水
TM12K的尾部战术开关旁边八角形的是充电口,表面有一个磁吸翻盖,底下是TYPE-C主流充电端口,而且做了内防水。
TM12K具备18W的PD充电协议,插上合适的充电头就能直接开启12V的PD协议高电压,此时,显示屏显示charge和实施电池电压,并且全程保持1.5A的电流强度充电,帮助手电尽快恢复电量。
TM12K的内置电池充放电性能都很好,极低内阻,在4.2V满电压下,仍能保持PD协议11W的功率,从无电到完全充满只要大约1.5小时就够了。
而且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如果在户外使用,我就习惯带一个太阳能板,可以随时快速补电,基本不会耽误晚上使用。
TM12K同时还可以作为应急电源对外放电,放电同样支持PD快充协议,快充快放,提供使用者所需,保障使用者随身电子产品能够正常使用。
一体式筒身、内防水充电口,TM12K整机具有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等级,即便完全沉浸在水流中,也丝毫不会影响手电工作,可以轻松应付各种恶劣的战术使用环境。
反复极亮,智能温控长续航
为了客观测试TM12K的实际性能,还是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线,筒身握手的位置连接热电偶测温,灯头距离照度计约60厘米。
TM12K的五个常亮档位对应的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其中高亮档位设置为出厂时的1000lm),可以看出明显的泛光特性,由于光线发散,所以中心照度读书并不算大,高亮和极亮两个档位阶梯变化较大,这也是TM12K的暴力光照性能体现,已经接近10万Lux,不输聚光手电。
TM12K的极亮档位大约能维持10秒左右,降至高亮档位,等待进度条恢复的时间由内部温控电路实时调整,快的时候可立刻重新开启,如果内部比较热则需要等待几秒,可以连续反复换挡实现多次开启极亮档位,降档后的照度为高亮档位,也就是能稳定在1000lm左右。
手电为啥要降档呢?其实是对发热量大的自我保护,一方面避免外壳温度过高影响使用舒适度,另一方面避免灯珠光衰。我还想看看高亮档位自定义设定的情况,于是将高亮档位设置为2000lm,照度数据果然比之前提高了一倍,而且也能水平恒定输出,看来NITECORE对TM12K高亮自定义的限定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TM12K电路带有ATR温控模块,测试刚开始的10分钟内我反复开启了5次极亮,可以看到随着降档,灯头温度逐渐下降,再次开启极亮,温度也会再次上升,恒流输出时,温度也基本保持不变;高亮档位设定为2000lm后,温度进一步上升,这表明筒身也能导热并参与散热。
室温24.6℃下,测试约20分钟,筒身的温度只有38.8℃、触摸微微温热,TM12K的一体筒身散热还是很好的,大功率温度高,降档后快散热,带着手套使用不会烫伤手。
TM12K可以维持降档后的亮度长时间恒流输出,期间我多次开启极亮,随着电量降低,开启极亮的亮度有所下降,但降档均能保持高亮档位,约1小时20分钟,内置电池电压过低,自动关机,静止片刻后还能再开机以供紧急时用,这个续航时间还是令人满意的。
性能强悍,制服黑夜新选择
NITECORE奈特科尔TM12K小怪兽,造型大气别致,小身材蕴含超强能量,大小趁手携带方便,三开关灵活操控,多档位一键直达,屏显清晰信息丰富,电力充沛长续航快散热,而且还能当应急电源使用,确实是一只实用性很强的手持照明工具。
特别是12000lm的大泛光照明效果,再加上高亮档位自定义功能,清晰通透的照明效果,就是一盏手持探照灯,功能性完全满足户外和战术使用需求,制服黑夜,使用TM12K足矣。

补充内容 (2022-12-24 22:01):
又试了一下,不能给手机充电,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