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和燃气热水器 冷凝管漏水 拆机及更换

楼主(2022-12-04):
使用四年的燃气热水器突发底部滴水;
拆机发现冷凝水排水硅胶管靠近冷凝器处老化断裂;
截去断裂部分配合热缩管保护应急使用,同时网上找到配件下单;
新管到货后截断至合适长度替换;
顺手给风机下方疑似漏风处贴上铝箔胶带;
装机正常使用.
总结:
切开旧冷凝管,发现内部一层钙化白色物质,硬度较高,这可能是导致硅胶管失去柔性断裂的原因;
看白色沉积物的厚度(图片中是断裂处下方,原断裂处沉积物厚度接近1毫米),这根硅胶管肯定用不到8年的热水器使用年限;
上置风机的使用条件确实恶劣,再换热水器考虑下风机的;
整机几乎没有内部防水措施。
【手机发图部分图片不知道如何旋转,提前抱歉】

网友A:
这就是个壁挂炉吧

网友:
这种热水器抽风机的电机问题不大,倒是风叶的环境温度高一些,长期工作风叶变形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不是壁挂炉,应该是燃气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壁挂炉吧

普通的燃气热水器,13升流量的,带冷凝,能效稍微高点,就是要排水

网友B:
这个维修比较专业,需要专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维修比较专业,需要专门的工具

单就换个冷凝水管来说,还行,一把十字螺丝刀,4个螺丝开机壳,俩螺丝拆冷凝和中和器,真没其他的了。涉及燃烧和控制那些个人也没实力

网友C:
这种冷凝水一般来说含硫偏高

网友D:
这种带冷凝器的据说效率提高蛮多个百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冷凝水一般来说含硫偏高

应该就是燃气的废气内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带冷凝器的据说效率提高蛮多个百分点

用起来感觉比之前不带冷凝的是省点,水温也稳定

网友:
真专业,尤其动手能力

网友:
这是一点热量都不放过啊

网友:
这应该是一级能效的,利用烟管的热量对进水先加热,再经过燃烧室加热。自来水进水温度低,烟管热,途径烟管的会有冷凝水。

网友E:
硅胶管也会老化吗,我也要检查一下我家的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硅胶管也会老化吗,我也要检查一下我家的看看了

这管子工况恶劣,通高温燃气的废气,泠凝水杂质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