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梳子断两截,还是粘一粘继续用

楼主(2022-12-04):
直接粘断面的话,没有什么胶的强度够,所以打两个孔再往孔里加入注入AB胶,再加入2mm钢丝粘接。凑合用。

网友:
两个孔打的好

网友:
这两个孔真是不好打准的

网友A:
打孔的木屑留着遮盖断开的缝隙

网友:
看起来只要有想法,都是能实现的。

网友:
是个会过日子的好手!

网友:
用环氧树脂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孔的木屑留着遮盖断开的缝隙

真正的做工艺的人

网友B:
老婆说跟着你没用一件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婆说跟着你没用一件新东西

说不定是他用得呢。我是十几年没有用过了

网友:
我家好像也有一把这样的梳子,也是摔断了,也是被我粘好了。情何以堪

网友C:
单身男子三十几年不用梳子

网友:
我家的木梳也是摔断了,
用了502胶水发现很容易就掉了
后来用AB脚发现也不行

热熔胶就更差了
后来放弃了,京东重新买了一把

网友:
老婆烫个鸡窝头这玩意儿很快又坏掉

网友:
据说502加小苏打强度非常高

网友:
没把钻出来的锯木面和到AB胶里,当填料美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身男子三十几年不用梳子

难道不是因为缺头发??

网友:
厉害啊,哈哈,这也行。

网友:
修补,也是一种美,美得叫人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