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思Hi3798刷机NAS挂载共享问题

楼主(2022-12-04):
海思3798刷nas系统。外置usb怎么挂载共享。哪位大神给讲解一下,感谢
wechat_upload1670157670638c9566825c0
wechat_upload1670157672638c95685f4d3
wechat_upload1670157674638c956a16286
wechat_upload1670157675638c956bc8c59
wechat_upload1670157677638c956d68c6c

楼主:
盒子内置硬盘可以共享,但不够用,外置的怎么才能共享出来,谢谢

网友:
百兆网卡吗?好像没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个外接磁盘不是自动会挂载到 /mnt  目录么 然后 在smb.conf 添加挂载就行了

网友A:
你看下/mnt 下面是不是有 优盘在下面了   有的话直接 在输入命令  vi /etc/samba/smb.conf    回车 然后按下键到最后位置 再按 i  再 复制下面的内容
   [mnt]
   path = /mnt
   read only = no
   guest ok = no
   create mask = 0777
   directory mask = 0777
   browseable = yes
复制好了 按 esc 键  再手动输入    :wq   要英文格式的 冒号   回车
再输入 service smbd restart  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mnt 下面是不是有 优盘在下面了   有的话直接 在输入命令  vi /etc/samba/smb.conf    回车 然后按 ...

我就是到这步过不去,不能输入w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mnt 下面是不是有 优盘在下面了   有的话直接 在输入命令  vi /etc/samba/smb.conf    回车 然后按 ...

可以加微信教我一下吗,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mnt 下面是不是有 优盘在下面了   有的话直接 在输入命令  vi /etc/samba/smb.conf    回车 然后按 ...

按照你的方法挂载上了,但需要用户名和密码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mnt 下面是不是有 优盘在下面了   有的话直接 在输入命令  vi /etc/samba/smb.conf    回车 然后按 ...

需要用户名和密码怎么办
wechat_upload1670173486638cd32e127d2

网友B:
https://www.ecoo.top/zhinan/zhinan.html

如何设置网络文档共享

如何设置网络文档共享
系统已经预先安装好 Samba 并自动共享 /home/ubuntu/downloads 文件夹,
在文件管理器输入: \\192.168.111.20 即可访问

修改配置文档, 把U盘的文件夹共享出来
1
2
3
mkdir -p /mnt/sda1/usb-share       在U盘建立一个文件夹 usb-share (当然, 你也可以建立其他文件夹)
chmod -R 777 /mnt/sda1/usb-share   给这个文件夹赋予权限
输入命令 vi /etc/samba/smb.conf 修改配置, 在结尾下面添加如下代码:

1
2
3
4
5
6
7
8
[usb-shares]
path = /mnt/sda1/usb-share
read only = no
guest ok = yes
create mask = 0777
directory mask = 0777
browseable = yes
1
2
systemctl restart smbd      修改完成后需要重启 Samba 服务
最后, 在文件管理器输入: \\192.168.111.20 即可访问在网上邻居也可以找到这个共享文件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设置网络文档共享

能共享出来,但这个密码我不知道是什么,怎么可以取消,或知道密码是什么

网友:
1、 /mnt 与 /mnt/的区别

2、/mnt 与/mnt/sda1/usb-share的区别

3、   你要访问的是  /mnt/子目录

网友B:
5楼的
guest ok = no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楼的

单独加入这条命令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楼的

可以加下微信视频教我一下吗,xysm2233

网友:
账号密码不就是默认的root 和ecoo1234么 不行 你就 输入这个  smbpasswd  然后再输入密码 回车 会让你再输入一遍 再回车,然后输入
service smbd restart   回车 应该可以用新密码了 如果不想用密码 把 guest ok = yes

网友:
pdbedit  -L  这条命令是看你 smb 的账号的 一般就是默认的root

网友A:
###或者直接复制以下内容到smb.conf ####
#修改配置文件
输入命令
vi /etc/samba/smb.conf
然后光标定位到第一行 直接用字母上面的数字     不要用数字键盘    输入500 在输入dd    文件就会被清空 在按 i  就可以复制下面的内容
###下面是需要复制的内容####################################

[global]
   workgroup = WORKGROUP
   log file = /var/log/samba/log.%m
   max log size = 1000
   panic action = /usr/share/samba/panic-action %d
   passdb backend = tdbsam
   obey pam restrictions = yes
   unix password sync = yes
   security = user
   passwd program = /usr/bin/passwd %u
   passwd chat = *Enter\snew\s*\spassword:* %n\n *Retype\snew\s*\spassword:* %n\n *password\supdated\ssuccessfully* .
   pam password change = yes
   map to guest = bad user
   load printers = no
[mnt]
   browseable = yes
   valid users = root
   path = /mnt
   writable = yes
   public = no
   guest ok = no

######上面内容可以全部复制进去##################################################
###如果需要其他路径就吧 前面第一个的吧上面的[mnt] 下面的内容复制一遍 按照下面的备注改就行了 ###
#[mnt]   #共享名 自己随意取名#
  # browseable = yes    #是否在我的电脑看见
   #valid users = root
   #path = /mnt           #共享的路径 磁盘就挂载的/mnt下面
   #writable = yes         # yes 读写 模式
   #public = no
   #guest ok = no          #是否公开no 需要密码 yes 不需要密码

#配置samba用户,输入密码
smbpasswd -a root
#重启samba服务
samba rest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直接复制以下内容到smb.conf ####
#修改配置文件
输入命令

我是小白,第一次接触这个,已经能看到500g硬盘就是挂载不成功,请老师按我这个路径给编译一下,谢谢
wechat_upload1670233931638dbf4b58419
wechat_upload1670233932638dbf4cec6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