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老款吸尘器电池,dc45电池保护板锁死问题。

楼主(2022-12-04):
电池不行了,想自己换电芯呢,结果锁死了。现在吸尘器也废了。因为主机对电池有检测。有没有什么办法绕过主机对电池的检测?我想外接电池。因为是古董机,替代的保护板也淘不到。

网友A:
请楼主等待坛内高手指教后在动手。
如果实在没办法解决的话,想到矿灯电路的一个参考思路,不一定能行哦!
就是找到电池的负极端,用一根导线试着碰触一下充电端的负极,只是碰触一下,不是连接哦!!!
慎用!慎用!慎用!

网友:
这种东西不能买!太坑了!

网友B:
绕开一切电路,只用开关和马达

网友C:
主板应该有个bq德州仪器芯片,控制输出升压之类的断电上锁,如果修划算的话就主板发给别人解锁吧。你手里没工具的

网友:
bq德州仪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应该有个bq德州仪器芯片,控制输出升压之类的断电上锁,如果修划算的话就主板发给别人解锁吧。你手里没 ...

修也找不到人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开一切电路,只用开关和马达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等待坛内高手指教后在动手。
如果实在没办法解决的话,想到矿灯电路的一个参考思路,不一定能行哦!
...

好的,试试看

楼主:
这是马达和开关的板子,怎么直接接线让马达转也行。不用来关也行

网友:
那两个粗的应该是电源的正负极,三根线细的应该是控制线,我的水平有限,有请坛中高手解答

网友D:
有个自行车杀手专修戴森的

楼主:
电机拆废了,此帖终结,谢谢各位

网友:
原来有个国产的,改过外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拆废了,此帖终结,谢谢各位

完美

网友E(2023-02-28):
引用 网友D:
有个自行车杀手专修戴森的

你说的是康康的杂货小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康康的杂货小铺吧

人家改名了,以前就是自行车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