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一个电子辞典-佳能V70中日英屏幕问题

楼主(2022-12-05):
大约20年前,那是电子辞典百家争鸣、新品辈出的年代,卡西欧、夏普、佳能这些巨头都在出电子辞典。
新品推出的速度不亚于现在的手机厂家,价格也非常贵,只带日语的起步都是4万日元,带中文等外语(对日本人而言)的就更贵了。
那时国内还买不到这种纯正的日语辞典,我一直用纸质版的,媳妇买了个国产牌子的好像1千多,大概用了一两年屏线就断了。

后来我工作了,请日本同事帮忙带了个夏普,就因为觉得夏普是液晶之父,显示效果肯定是最好的。加之看到有同事有这个牌子,就定了同款。
换算成人民币大概3千左右,算很贵了,不过大屏、超薄、水泥蓝铝合金外壳...当时算很先端、现在看也不落伍。
只是时代洪流滚滚向前,电子辞典已经过了辉煌期了,作为替代,手机APP、网页辞典、扫描词典笔更便捷了。
这些传统厂家也还在出彩屏的辞典,不过在我看来辞典讲究低功耗耐用,用黑白屏才是最适合的方案。

说回今天的主角,这个佳能V70电子辞典是2005年的时候,日本同事回国前留给实习中的媳妇的,这个跟夏普比起来算很厚了,但是带触摸屏,算很高级的了。

然后需要求助的就是这个机器多年未用,不通电情况下屏幕已经全黑了,通电后黑色会减弱一点,某些角度也能看到显示的字。
我的判断是偏光膜坏了,但是不确定这几点,特来求助坛友:
1,要用多大角度的偏光膜?
2,是买一大片自己裁切吗?
3,这种带触摸屏的,偏光膜是在触摸层之上(最上面一层)还是在触摸层之下(夹在触摸层和液晶玻璃之间)?
     如果是在中间,是不是就自己换不了了?(要无损剥离触摸层)

等这些确定了,我就打算自己拆了修复。其实现在也用不到了,但是毕竟一个时代的印记,还是想修好了再吃灰。
PS:佳能的液晶屏真是不行

▼不通电时,基本全黑屏

▼通电后可以看到四周还是能显示的

▼整机图赏-A面为全铝合金,那个年代日本的随身听和电子辞典已经把铝合金外壳用到了炉火纯青

▼整机图赏-B面显示区和C面键盘区

▼整机图赏-触摸笔收纳仓

▼整机图赏-D面电池仓和触摸笔合影,这个电池正负极的方向其实跟夏普和卡西欧都不同,略带反人类设计

▼整机图赏-D面

以上,未完待续。

网友A:
偏振膜老化了。可以换偏振膜,本版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没见过这个

网友:
偏光膜坏了。

网友B:
我的那个,给太阳晒了,屏幕不显示,但是有声音,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还是保留原装吧

网友:
那时候这个很流行!

网友C:
只有我的关注点比较奇怪
楼主的女友头像很漂亮

网友D:
佳能的屏也会放坏啊。

网友E:
偏光膜肯定在触摸下面。

因为屏幕是一个组件,偏光膜属于屏幕的组成部分;而触摸是另一个组件,很有可能就不是一家生产的。

去找一张坏屏,斯一点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振膜老化了。可以换偏振膜,本版有相关的帖子

谢谢,也在B站看了给Gameboy换屏的帖子,难度不大,但是膜的角度需要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给太阳晒了,屏幕不显示,但是有声音,不知道怎么回事

应该也是偏光膜问题,或者是屏幕排线松了断了。
这个偏光膜好像确实最怕太阳晒,紫外线照射啥的。

网友:
偏光膜老化, 一般是底片坏,可以换膜

楼主:
也是个选项,不过还是想折腾下修好,不修好不罢休or不折腾坏不罢休 斯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我的关注点比较奇怪
楼主的女友头像很漂亮

这是当年丰田本田都在积极参加F1时,铃木还在WRC时,那个辉煌年代,丰田的一名F1车队工作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佳能的屏也会放坏啊。

我也是没想到的,同年代的其它牌子放到现在好像都没啥问题。至少卡西欧不会。
夏普的我还没翻出来看,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但偏偏这个佳能就坏了,一直在合适的温湿度区域存放,也没有阳光照射,零几年后也一直没用过。
所以这个真的是质量不行,或者说选择的屏幕供应商质量不行。

网友F:
触摸是一块单独的玻璃,一般和屏幕不会粘起来,拆开就是分开的,偏光膜是屏幕表面那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偏光膜肯定在触摸下面。

因为屏幕是一个组件,偏光膜属于屏幕的组成部分;而触摸是另一个组件,很有可能就 ...

谢谢大佬,如果是这样就只有淘个屏幕好机身坏的同款屏幕换上了,但这个机器存量很少,估计买不到了。
而且即便买得到,这个偏光膜老化也是通病。
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很好的条件在保存了,都能放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摸是一块单独的玻璃,一般和屏幕不会粘起来,拆开就是分开的,偏光膜是屏幕表面那层 ...

谢谢,等我再研究研究看怎么修复好。

网友:
听说是背光纸可以换,不过不一定可以找到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