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正泰NEW7墙插(7孔86型暗装)

楼主(2022-12-04):
最近经常下雨,买了两个烘鞋器在门厅用
但门厅只有一个墙插,又不喜欢拖线板,就把原面板换成多孔的
从杂物箱里翻到一只正泰NEW7的7孔面板,公司上次装修剩余

接线时候发现一颗螺丝拧不动,正好(不得不)拆开看看

螺纹已花,换一颗
铜条不完全一体(上面一横端部用铆钉连接的)

装回去,接线,就可以在门厅烘鞋了
这种PTC发热烘鞋器功耗很低,三四十度,彩阳的15W,向物的20W
插门厅插座长时间使用

网友:
抓,
不是太牢固。

楼主:
我认为86插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厂商之间只剩拼品牌影响力和用料了
这种四颗螺丝固定结构,看起来不如一体卡扣式底壳美观
但大厂商用料OK也能保证耐用

网友:
用料还可以吧

网友:
正规品牌指标都没问题的,就是用料和外观区别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铜排看着还可以

网友A:
家里两个烘鞋机
一起工作
味道很可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两个烘鞋机
一起工作
味道很可观嘛

所以放门厅通风

网友:
正规品牌的产品都没问题

网友:
行了,这个铜。不过模具开的有点小

网友:
最好放在窗户旁,烘烤时放窗户外

网友:
正品正泰电器,相对质量不错。

网友:
铜片厚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螺丝式的容易损伤铜线,建议买上下压接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