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6EN 双贴 PFF25 量产记录

楼主(2022-12-04):
手中一个 JMF608 的坏盘
4贴 PFF25
该颗粒是 2CE 的 L85C 降级颗粒

首先接 JM20329,用 JMF608 工具 查看下 ID

JMF608 开卡玩玩,意思意思

失败

错误为这些:
Def Page Does Not Exist. Ch#00
Def Page Does Not Exist. Ch#01
Def Page Does Not Exist. Ch#02
Def Page Does Not Exist. Ch#03
Def Page Does Not Exist. Ch#00
Def Page Does Not Exist. Ch#00
Def Page Does Not Exist. Ch#00
Number of bad block is over defect ratio:
Ch#00, Bank#00, Die#00, BadBlockNum: 1005, BadBlockNumRatio(1/1000): 981
Ch#00, Bank#00, Die#00, BadBlockNum: 994, BadBlockNumRatio(1/1000): 970
Ch#00, Bank#00, Die#00, BadBlockNum: 994, BadBlockNumRatio(1/1000): 970
Ch#00, Bank#00, Die#00, BadBlockNum: 994, BadBlockNumRatio(1/1000): 970
Ch#00, Bank#00, Die#00, BadBlockNum: 994, BadBlockNumRatio(1/1000): 970

Bad CH/CE:
Ch#0, CE#0, BadBlockNum: 4981
(坏块过多?看不懂 1/1000 具体指什么)

拆颗粒呗,手中有 IS916EN 板子,版型同上上篇文章里面的
于是拆颗粒

贴一片到 IS916EN 上面
运行工具,不认ID?
将以下两段 分别添加进两个 INI 里面
然后重新运行

[FBNL85Cx1KDxAB-2C84643CA905]

Vendor=Micron
FlashID=2C84643CA905
Feature=20M128_L85C
MLC=1
Planes=2
PageSize=16384
Blocks=2096
Die=1
Pagesperblock=512
Sparesize=1216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6
TimingSet=7DF
SetTiming=0
GPT=10
INT=1,26,66,1,3,132,0,0,1,0,0,2,0,1,9
IO=2,X,X,3,2,1,0
PJM=0,0,3,3,3

264=FBNL85Cx1KDxAB-2C84643CA905-2

可以了

再贴一片

量产和扫描设置类似上文

量产成功

单贴速度

双贴速度

跑圈成功

因为有青色外壳,于是把 LED 换成青色
实物图如下

(手机拍出来比肉眼观感更亮)

可能出现的错误:

完结撒花!!

谢谢观看

网友A:
916绝对是入门级的3.0主控,发热也不低,感觉就比2.0快一点点,有点像玩具

网友B:
916有这速度确实不错

网友:
废物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6有这速度确实不错

贴大S颗粒,我觉得不比 SM3267 差
甚至更好

量产时超频了,IO CTRL 等等都是2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6绝对是入门级的3.0主控,发热也不低,感觉就比2.0快一点点,有点像玩具

916 和 916EN 使用不同的工具
好像还有个 916D,其中一种只支持 2CE,也不知道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6绝对是入门级的3.0主控,发热也不低,感觉就比2.0快一点点,有点像玩具

你有双贴板子的话卖给我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大S颗粒,我觉得不比 SM3267 差
甚至更好

还是银灿超频简单,我有两片916en,还有一个裸916主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双贴板子的话卖给我呗

tsop的有,bga的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的有,bga的就没有了

双贴双焊盘的916EN 尝试贴了一片 TSOP 8DDK
上电 0.45A
看来应该抬起某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