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拔草入手松下EZ3720 7.2V工具灯开箱

楼主(2022-12-04):
再次拔草入手松下EZ3720 7.2v灯
先入了松下7421,本是打算覆盖12V 3.6V两档,后来发现还是要入个7410.
很早就发现EZ3720了,咸鱼上有深圳水商500出,晚了一步......趁着汇率还低,自己淘。灯499.54,运费128.55

买这个灯主要两个原因1.可挂可磁吸 2.7421套装多一块电池
手上有bosch 12v灯,只能挂,没有磁吸,改装又没有合适的方案。
干配电柜 网络机柜的活,灯只能挂不能磁吸就很头疼了。

看到有人改电池1.5A的改成2.5A甚至3A。真心没有必要。电池容量越大,衰减速度和幅度越大....
十月底接了个朋友的室内弱电安装项目,23个摄像头 8个AP 15个86网络面板 1个1.2米的机柜。包括打螺丝,开孔等等。
7421 7410各一块电池 bosch 12v钻 bosch 12v灯各一块电池,出门前都充满,我自己一个人带个小工一天干完还都有电。

末尾图片是9.9包邮的头灯,原来三节7号电池的,现在直接外挂18650电池,品胜2000毫安时。防水没必要吧?不赶海不下河,下雨也不用.....
干上面的活一天用不完。

网友:
东西感觉不错

网友:
用好工具干活儿就是一种享受

网友A:
博世有磁吸的12V的,好像400多。博世那个挂的底下粘块强磁就OK了,其实楼主就是想买新的

网友B:
好的电芯500次循环   估摸着应该也有70%~80%容量的
况且别人改3A就算用一年半载衰减到60%容量  也依旧比1.5A容量大呀
不过好好的新电池不建议改   衰减到1.0~1.2A再折腾也不迟

楼上说的有理   bosch灯买几个强磁铁AB胶底部一粘就完事了

你就是喜新厌旧   我都不好意思拆穿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电芯500次循环   估摸着应该也有70%~80%容量的
况且别人改3A就算用一年半载衰减到60%容量  也依旧比1.5 ...

记得前年收了两块外观六成新的7421电池,拆开一看内部电池漏液了,维修过程一言难尽。

最大问题是,更换了电池芯后,发现充不满???

以为是充电器改220V的问题,再一看,原来电池保护板上有限制,最后自己跑电路、画板、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世有磁吸的12V的,好像400多。博世那个挂的底下粘块强磁就OK了,其实楼主就是想买新的 ...

兄弟,你这个方案不是没考虑过。
第一美观问题
第二强磁对电流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电芯500次循环   估摸着应该也有70%~80%容量的
况且别人改3A就算用一年半载衰减到60%容量  也依旧比1.5 ...

兄弟不能光看容量衰减,内阻那些呢?
同12V bosch,朋友改到3A了,一年后容量就剩一半了,前提是你这一半必须今天用完,等到第二天再用就...........

12V挂灯粘磁铁不是没考虑过,美观、强磁对电流的影响,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照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前年收了两块外观六成新的7421电池,拆开一看内部电池漏液了,维修过程一言难尽。

最大问题是,更换 ...

7421电池是可以被锁的。不过没锁的话怎么换电池都可以。
保护板有容量限制?只听说过电流电压限制。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第三方的改装电池和相应的方案,如果有的话,很快7421会盖过7410

网友:
很漂亮,博世12V灯有款带磁吸的,可挂也可磁

网友:
灯都这么高级

楼主:
灯499.54,运费128.55

网友:
楼主有钱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7421电池是可以被锁的。不过没锁的话怎么换电池都可以。
保护板有容量限制?只听说过电流电压限制。
目前 ...

动力电池内阻随着衰减都会增加   但是大容量在这使用期间带来的实惠是可以忽略这些小缺点的

找靠谱的电芯换  索尼C4 C5 C5A C6  实在不放心你就照着大牌电池里的三星25R电芯换  正常使用一年能衰减到一半基本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天使的魔翼说的保护板容量限制问题

还有  7421虽然各方面参数都优于7410  但是7421开关寿命绝对比7410短的多  且几乎不可修复   也买不到替换件  你是拿它干活挣钱的  照着使用频率  相信以后你就会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当然  在它挂掉之前也应该帮你回本了  且用且珍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前年收了两块外观六成新的7421电池,拆开一看内部电池漏液了,维修过程一言难尽。

最大问题是,更换 ...

我只觉得换完电芯后充电时间变长   充完一量是8.09V左右   确实没充满吧   不过原装电池充完也就8.14左右

漏液我这边倒没有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池内阻随着衰减都会增加   但是大容量在这使用期间带来的实惠是可以忽略这些小缺点的

找靠谱的电 ...

7421 7410就是不到三天的工资,这些东西就是拿来用的,用坏再买咯,尸体挂小黄鱼,一帮抢的

楼主:
7421 7410再加这个灯就是三天的工资,兄弟,努力钱都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池内阻随着衰减都会增加   但是大容量在这使用期间带来的实惠是可以忽略这些小缺点的

找靠谱的电 ...

对于7420、7421电池更换电芯的事,我说一点我的体会:
1、断电更换电池芯有风险,我一般使用ToolkitRC M8S、ISDT Q8平衡充,将保护板引出线,进行不断电换电池芯。
2、断开电池芯连接后,保护板上管理芯片高电平熔断机率很大,我六块9L20电池(7420、7520)、八块9L21电池(7421、7521),其中9L20电池锁了四块、9L21电池锁了两块;7420、7520使用的9L20电池好换芯片,立创价32.78元。
3、尝试过不同电芯松下NCR18650BD、三洋NCR18650GA,三星25S、30Q、35E,SONY C5、C5A、C6、C6A、C7:
-------三洋NCR18650GA、三星30Q,可以在容量与动力做平衡,价格也适中。
-------追求输出功率,首选SONY C5A,其次C6和三星25S,不要问为什么,7520、7521上使用很爽。
-------追求大容量持久输出,选择SONY C6A、C7,性能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