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拆修汇弘20W吸顶灯改造板二

楼主(2022-12-04):
『X折腾』拆修吸顶灯改造板二
原来领导当初都是团购这种。。我还看了半天很熟悉。。原来修过同品牌不同型号,这次修的是我宿舍用的,当时也是领导给我让我换上去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680-1-1.html
品牌是一样的,不过之前修的那个是24W的,现在这个是20w的

品牌,型号

驱动是黏在中央的

这次不用有一个个测

直接短接

功率只有12.4W

亮度很足,透镜下透着一股黑

装上去又可以愉快的使用了

网友:
熟悉的LED板,维修得心应手。

网友:
这种透镜有点影响灯珠散热啊

网友:
灯珠这么快就坏了

网友:
这灯珠有点变质了

网友:
短接不是更容易坏掉?

网友:
呵呵,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买过一块备用,带吸铁石不错

网友:
LED散热不足缩短了寿命

网友A:
这种我一般都是去掉透镜,去掉后面的磁铁,直接用螺丝拧在吸顶灯铁皮上的,不然散热真心差点

网友:
散热真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一般都是去掉透镜,去掉后面的磁铁,直接用螺丝拧在吸顶灯铁皮上的,不然散热真心差点 ...

感觉折腾这么久,发现其实散热嘛。。灯芯好的,真的不差那么点。。不过做好散热也确实有助于提高寿命。。只是。。既然这样还不如下点血本用好的

网友B:
看之前都说短接容易坏其他灯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之前都说短接容易坏其他灯珠么

看驱动吧,有的驱动是宽压驱动,会根据灯珠自行调节。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灯板基本坏一个,其他寿命也差不多了。
为了整个灯板也没必要去换一个灯珠。。短接是最合适的操作方法了。

网友C:
有LED烧了,应该顺便把电流改小一点点,防止烧其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LED烧了,应该顺便把电流改小一点点,防止烧其它的

电流怎么改?在驱动那里加电阻?还是在LED侧加?

网友:
规规矩矩,规规矩矩的

网友:
20W背面散热不好,很快就会再坏。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个类似同款的,单元楼道里物业换下来的,扔到垃圾箱,我扔垃圾正好看到给捡出来了,拆开发现三个灯珠烧掉,2835灯珠90显的换上就修好了。留做备用

网友:
这种改造灯板,散热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