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二十年前的罗技无限炫光键鼠套装的键盘。。

楼主(2022-12-04):
这个键盘是2003年购买的,当时价格好像在180块左右,使用了超过十年,还是比较耐用的,键鼠套装,罗技键盘整体做工较好,有一个无线鼠标。键盘已经泛黄了。

这个shift键不知道有什么养颜秘诀,青春不老。

背面铭牌

键盘内部有一整块铁板

键盘内部的薄膜,由三层构成。

键盘的控制电路板,右上侧的是无线鼠标控制板。

键盘塑料件上面打印的制造时间。

电路板特写。

电路板的另一面,较为圆润的屎。

无线鼠标控制电路板。

薄膜上面的标识

复位键内部特写

有木有高层住宅的既视感?

谢谢观赏。end。

网友:
03年的180可不是小钱啊,撸主也是壕无人性的那拨人...

网友A:
薄膜键盘的钢板设计是不是跟机械键盘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薄膜键盘的钢板设计是不是跟机械键盘学的

很多商用键盘都有钢板,手感会比较好,不会感觉纯塑料的软软的手感。
现在省成本当然能省就省,反正没钢板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看到这里 回想想我自己第一个键盘

网友B:
发黄可以试试双氧水泡同时用紫外灯照

网友:
shift键会不会是较少用手汗浸渍,包浆较少

网友:
shift键是换的新的吗?怎么与其它键颜色差那么大!

网友:
以前的做工很不错

网友:
将近20年的老货了

网友:
可以看得出,用料做工异常优秀

网友:
保养的很好,没有沧桑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黄可以试试双氧水泡同时用紫外灯照

请问这样做效果如何?

网友:
在当时,用料还算的上层了

网友:
怎么各个按键颜色差那么多

网友:
一直想要这种类似的设计,键盘上面带个USBHUB,键盘可以是无线加有线的的,鼠标也是无线的(鼠标连接的是键盘上的无线模块而不是那种USB接收装置),键盘使用有线或者无线都可以,使用有线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USBHUB了,速度也快,电力也足;使用无线的时候就通过无线与USB接收装置连接。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
上面的功能键没有驱动

网友:
用料够足了

网友:
罗技老货,做工不错。

网友:
我曾经有一个,后来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