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兄弟470B指针表档位失灵处理

楼主(2022-12-05):
兄弟470B,120大洋,一直很好,优势明显。最近连绵阴雨,电阻电压档位失灵。先清洗烘干,后地毯点焊,终于恢复如初,欣喜中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我帮楼主来两张图片,PCB开关板的,估计是有脏污吸潮引起导电,属于设计不合理,距离太近了,可以用划针稍微划些槽来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我帮楼主来两张图片,PCB开关板的,估计是有脏污吸潮引起导电,属于设计不合理,距离太近了, ...

谢谢师傅帮我贴图,此表点LED很亮,遗憾的是6伏点不亮

网友:
3V电池肯定点不亮6V的灯珠。一般中心值是20的,电池基本上都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