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制开心果的法拉电容点焊机,一次点亮

楼主(2022-12-05):
仿制开心果的法拉电容点焊机,一次点亮,用了3种MOS管0.2的镀镍钢片都可以点焊,只是电流小的MOS管容易发热,要求不高的自己DIY焊焊186520的电池用电流小些的MOS也够用,炸管也不心痛

网友:
祝贺你DIYD成功,一定有种满足感,成功点焊哪一刻

网友:
DIY精神就是要的这种快乐,恭喜你仿制成功!

网友:
开心果开心了。

网友:
管子少了点

网友:
祝贺终于可以点焊186520了

楼主:
反面还可以装3个,设计的6管228的

网友A:
楼主的PCB板的三位数码管是16个引脚孔,这是什么型号的数码管?在开心果的主题里没有发现类似的电路,求原贴地址。

网友B:
这个不是开心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PCB板的三位数码管是16个引脚孔,这是什么型号的数码管?在开心果的主题里没有发现类似的电路,求原 ...

数码管随便都可以,自己画封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PCB板的三位数码管是16个引脚孔,这是什么型号的数码管?在开心果的主题里没有发现类似的电路,求原 ...

我是按照开心果的电路图自己画的PCB加了均流电阻,换了一些封装

网友C:
哪个版本的, 怎么看着不像啊

网友D:
等于重新排版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版本的, 怎么看着不像啊

就那个20块成本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于重新排版设计了

他的没有均流板子也大改成了50*100上面还有个50*100的均流冲电电路,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开心果的

看着像“20块的”

网友:
如今类似的MOS管比较好找,可以不心疼。

网友:
大制作,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PCB板的三位数码管是16个引脚孔,这是什么型号的数码管?在开心果的主题里没有发现类似的电路,求原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584-1-1.html  应该是这位大侠的电路改的! 开心果的不会显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