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断电出胶的热熔胶枪什么原理?

楼主(2022-12-05):
更新:昨天提问,今天到货拆测,很多朋友猜对了,全靠热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587-1-1.html

220V-20W-7mm, 电源线做成了可插拔的(看图是8字电源线)
网上没搜到这款的拆解
请教一下断电出胶原理,用余热还是电容,或镍氢电池,这个价格和时间不太可能是锂电)?
如果是余热,是不是加热块体积加大了?

网友:
充电的 里面有电池

楼主:
以前买过两把小胶枪,
史丹利110v后来送人了
赛得30w偶尔拿出来用用
这款大有的看起来更适合小孩做手工
先来请教各位坛友的意见

网友:
怕是充电的吧

网友A:
应该是充电的吧。插市电熔化胶条的同时,给内部电池充电,充满再断电后,内部电池只需维持内部胶液不冷却即可,耗电大大减小,再做好保温措施。应该是这个理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充电的吧。

PDD上19.9能买到大有充电工具?恐怕我做梦能笑醒
既然没有朋友测过,我先撸一个帮大家试试水

网友:
不是充电的,这外壳塞不进电池,更别说充电电路
应该就是热容量大

网友B:
能不能拆开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拆开它看看?

已下单,到货拆
壳体无螺丝,我估计是前后两块卡扣固定
看评价这货连指示灯都没有
我拆后看空间适当做些改装

网友:
热容大 这么小应该塞不进电池吧?

网友:
估计是一个大铁块,用来储热量

网友:
只要加热部分保证热量,就能熔。

网友:
应该是用热容比较大的什么材料来维持温度吧,但持续出胶一根有点值得怀疑,特别是现在冬天。

网友:
拆呀,看了实际不就知道了?

网友:
里面是并联的法拉电容。

网友:
应该是锂电的吧

网友:
有拆机图的 里面啥都没有。下单干啥,就是个坑货。

网友:
不要抱太大希望能出一根……里面大概就是一大锅,断电后一整锅的热熔胶汤,挤是能挤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充电的,有电池。

网友:
坐等楼主拆解,看价格估计就是一个大容量金属胶罐,装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