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色环电阻烧黑了阻值多大?美菱加湿器MH-158拆修

楼主(2022-12-05):
这个电阻烧了,黑棕棕绿橙?应该没有这么大吧?电源输入端的,保险电阻,一般都是几欧,

一个超声波加速器,坏了,灯不亮,拆开看看

这个就是超声波核心吧?

故障比较简单,电源输入端电阻坏了,这里的都是几欧的保险电阻,随便找了个10欧的换上去

开机已经正常了

风扇转动,指示灯亮起

找点水水水看,已经出雾

网友:
动手能力强,复活。

网友A:
看色环应该是350欧姆

网友:
我觉得是3.6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色环应该是350欧姆

第二环蓝色不是绿色

网友:
五色环电阻,3.5k的?

网友:
我掐指一算11M

网友:
这个小心剥外皮量出左右两端残值估计一下中间掉了几圈就知道大小了

网友:
361*10^1=3.61K

网友:
我也认为是350欧,坐等大师们鉴定。

网友:
赞成10楼大佬的意见:测量两端电阻,估算电阻值即可。

网友:
橙蓝棕棕黑,3.61K

网友:
橙蓝金金黑,3.6欧姆。

网友:
3.6欧姆的,10欧姆代换也问题

网友:
电阻没有那么大吧,保险用,几个欧姆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算他个3.9欧的线绕电阻吧。

网友:
有个计算公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