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外甥的腕力球被偶拆了,这玩意结构简单,但驱动旋转的工作原理略复杂!

楼主(2022-12-05):
外甥的腕力球,国庆聚会时被偶打着带他拆东西研究的名头,骗来拆了
就是这么个玩意

先脱掉中间的防滑胶皮

底部有个平盖,貌似没什么用

和正面差不多

拆螺丝,分成两半

主体是飞轮,应该是锌合金注塑,外边是用来反转的胶皮

把整个飞轮组件拿出来

白色偶把它叫轴架,固定飞轮轴的
和外壳上的槽接触的两面不一样,平面那侧应该是利用摩擦来旋转整个飞轮组件的

飞轮组件细节

另一侧

偶叫它启动器,里面能看见发条

从另一侧可以看到有个离合器

分离飞轮和轴架

便能看清楚离合器了,缺口是耦合用的

轴架

这里是发条固定端

启动器蓄能轴兼耦合卡口

配合起来就能看清自动离合原理

全家福

旋转起来不但飞轮转,整个飞轮组件包括轴架也会圆周旋转

玩这个要在适当时间,依照单一方向施加力,就能持续转动下去(偶分析,轴架旋转应该是外壳施加的摩擦力)
腕力球的旋转惯量比较大,玩久了手腕会酸痛

网友A:
白色的塑料应该是聚甲醛的吧

网友B:
家里也闲置了这么东西(儿子的),也好奇它的工作原理,但懒得去拆它,今天看了楼主的拆解后对工作原理也还是处于蒙圈状态

网友:
拆开了让他装回来。

网友:
配合灯光 和计数器就很炫的

网友:
元首真是啥都拆啊,连外甥的玩具都不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塑料应该是聚甲醛的吧

没错,聚甲醛俗称赛钢,具有自润滑性,是制造要求不高的小轴承和小齿轮的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偶偶偶的
让俺穿越回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塑料应该是聚甲醛的吧

偶倒是感觉像尼龙,尼龙的润滑性挺好

网友:
人工总比工具好,这句话送出,计算不少,材料是尼龙

网友:
拆解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零几年我玩过拉线启动腕力球,当初LED是纽扣电池,离心力让弹簧接触发光。后来有一种和楼主发条装置相同,多了一侧自发电灯光。

网友:
这个我有一个低配的,类似楼主拆的,
还有一个高配的,你说的没用的平盖那里,是个计数器,统计每分钟圈数,还有就是内部有感应线圈发电可以点亮LED灯珠。
不过,我拆的时候不记得里面有启动发条,所以启动一般是用绳子拽一下,然后手腕用力基本就能转起来。
后来启动拉绳没了,用手摩擦一下有个初速再用巧劲也能转起来,就是很困难了。

网友:
下次拆一个家疼鹰手指训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也闲置了这么东西(儿子的),也好奇它的工作原理,但懒得去拆它,今天看了楼主的拆解后对工作原理也还 ...

偶分析是这样:手动反转飞轮,由发条驱动飞轮初始转动,然后就靠手来摇动腕力球,摩擦力带动飞轮组件转,其中的旋转的分力维持飞轮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偶偶偶的
让俺穿越回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了

是啊,让我想起了初中那会儿……

网友:
看起来有点复杂,发条不是拧的呗

网友:
陀螺仪的原理吧,里边还是比较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