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OW18B原改锂电供电恢复9V供电用升压板升压

楼主(2022-12-05):
『X折腾』OW18B原改锂电供电恢复9V供电用升压板升压
自从入痰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更换新坛的时候折腾过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515-1-1.html优点是省电,咱平时也不用蓝牙的,自改装到现在,天天折腾,没给电池充过电,当时转发帖子还被坛友屌爆了

当时19年折腾的,用的是对讲机的电池,扒出来并联后塞在后盖里,随手拿了钳表测了一下,还有3.7V的电

电池直接接在触点上

电阻串联,实现不显示亏电符号,蜂鸣器影响电池放置,就延长线改了位置,可是依旧蜂鸣器不太响

短接LED照明后,背光依旧存在

某日看到便宜的9V升压还带充电的板子,于是乎。。一顿折腾开始

电池还是原位,从触点延伸出来

调试升压9.2V左右

板子刚好塞进电池仓

开机,久违的大蜂鸣声,和照明

测试之下蜂鸣档声音太爽了,至少不用去看了。。可是,这阻值略大。。

装壳时发现问题了,塑件貌似不太好,被电池顶开裂了

装橡胶套后测试

既然折腾了,就充满电吧,充电电流1A左右

真是神奇,寥寥无几几个东西,就可以起到升压效果,并且还带充电功能

3.7V充满大概1300毫安,充满后电压4.19V,真是完美

升压电压9.14V,板子刚好嵌在电池仓里

对比下哈哈

电压,完美

收工,愉快的每天,又来了

网友A:
静态电流多少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多少是关键

三年都没充电,静态电流无所谓了

网友:
改造后充满电大概能用多久啊?

网友:
看来改造的效果很好。

网友B:
双锂电串联,3年还有电,但升压板就不一定了。貌似这个升压板静态电流是50ma,有点大,不是uA级的。

网友:
这个板方便是方便,只是静态电流有点大,1300的电池估计能用几个月,加个开关吧。

网友:
看到了一款静态电流360uA的就是有点小贵,加运费要11.6。

网友:
改造的得心应手,效果很好。

网友:
这升压板看起来不错,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锂电串联,3年还有电,但升压板就不一定了。貌似这个升压板静态电流是50ma,有点大,不是uA级的。 ...

PWM定频空占比,电感CCM半电流传输等静态电流都较大。要买PFM跳周期调制,电感DCM完全电流传输等静态电流微安级。

网友:
建议测一下这种升压板子的自放电,貌似常见升压板自放电都偏大。

网友:
多多实践吧

网友:
这种板子静态电流大

网友:
如果三年不用充电的话,确实就不用考虑静态电流了。但是坛友们都说静态电流是ma级别,那可不小啊。

网友:
不错,不用再担心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三用表原来是4节5号电池供电,用这块板改锂电,静态电流还是有点大。表不经常用,要用的时候又没电。现在拆了用2节18450铁锂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