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戴尔3480电脑一体机BIOS更新失败/需要密码,直接官网下载来更新

楼主(2022-12-05):
通过戴尔电脑自带的Dell Update升级程序,无法完成更新,提示BIOS更新失败,因为BIOS需要密码,请删除BIOS中的密码,然后重试。但是我的BIOS没有设置密码啊,试了几次都如此,虽说不升级也可以,但是难受。想着直接去官网下载是否可行,下载到最新BIOS升级程序,升级成功,也不需要密码。(一定要核对BIOS程序适用的机型和版本,千万不要搞错了)

网友:
BIOS升级,就是要细心

网友:
有时候电脑的问题就是莫名其妙

网友:
能用离线的就用离线的,当然,编程器最好

网友:
还是离线保险,从来不敢用在线更新

网友:
之前下载的有问题吗,难道密码是后加上的???

网友(2023-01-23):
曾经有个D525一直当成了D2550,某天看到能把D2550刷成64位的教程,编程器走起,结果就挂了,仔细一看我这是D525,经过断断续续几天的搜索才找到一款bios刷进去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