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实操:自制漆包双绞线电容微调电子时钟精度

楼主(2022-12-05):
家里一只使用220V交流电源的插电常亮电子闹钟(DigiTime 1817)买来有三四年了,走时还算符合国标,每个月快30秒,一年累积下来快6分钟,看着实在不爽,只是鉴于9V供电,上R8025T稍嫌麻烦,考虑再三,还是试试传说中的双绞漆包线大法,也顺便检验一下该方法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废话少说,开拆上图。

9V电源供电,时钟记忆使用9V层叠,原机晶振两脚无串并对地电容。

制备漆包双绞线,经仔细遴选,0.1MM的细如发丝,手感不佳,0.25MM的大小适中,手感正好,就它了。电子钟每天快1秒,参考网帖1CM1秒标准,因为实际电容量会因漆包线线径大小、双绞线麻花扭紧程度等会有差别,预长4CM应该足够了。

漆包双绞线直接并接晶振两脚,不接焊盘,直接明了。

装上外壳,留出顶板,将双绞线伸出机外,方便剪截。

加电试机,因没有精准测量工具,只是简单对着手机跳秒时钟软件目测。电子钟每天慢1.5秒左右, 按照1CM1秒标准加电状态下直接剪去1.5CM双绞线,这样留在机内的双绞线长度应该是2.5CM,再次测试,时间竟然刚刚好,这一剪也太神奇了。连续观测一个星期,时钟走时精准,肉眼下未见有明显误差。长期精度究竟如何,有待连续观察一个月、三个月、半年和一年误差情况到时再报。

结语:漆包双绞线电容微调时钟精度取材方便,简便快捷,方法切实可行,可供坛友参考。本次测试一次裁剪到位实属巧合,不具普遍意义。实际应用可能一次裁剪0.5CM左右较为合适,也就是两到三个麻花节左右的长度可能会更为精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拆坛坛友一般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待机观测时间。

网友A:
并联在晶振上就OK了?
这是什么原理?
8205不香了么?

网友B:
取材容易,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C:
主要是那1.5秒实在是。。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在晶振上就OK了?
这是什么原理?
8205不香了么?

电容微调频率,他这个9V上8205太高了,得接个LDO

网友:
好经验,收藏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是每月慢30秒,何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那1.5秒实在是。。测不出来

用手机时钟软件对时,闹钟分钟开始跳转时,马上看手机时钟的跳秒,肉眼目测。

网友:
有时候,巧合这事还真不好说

网友D:
我的都是走慢的,得串联在晶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材容易,期待测试结果

暂时观测了一个星期,时钟还是刚刚好,未见有秒误差,正在持续观测中。。。

网友E:
没有高深的理论和实际经验,剪不出这神奇的1.5cm

网友F:
双绞漆包线大法,对于跑快的电子钟校时效果不错。1CM1秒的标准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高深的理论和实际经验,剪不出这神奇的1.5cm

纯属巧合,纯属巧合,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绞漆包线大法,对于跑快的电子钟校时效果不错。1CM1秒的标准值得借鉴。

神州行,我看行!

网友:
小时候玩的电子表也是这样校准的,那时候的基准就是收音机或电视机,可以调的很准的,一般最好在25°室温下校准,这样,一年都不用调表误差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在晶振上就OK了?
这是什么原理?
8205不香了么?

有这种更简单的方法,何必用8025呢。
主要是这种方法不增加耗电,况且早期的电子表晶振旁都有一个可调电容设计,就是校对快慢的
这是用了小辫子电容代替了可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都是走慢的,得串联在晶振上

网帖说走慢得串一20P左右的瓷片电容,拆友有空试试。

网友:
玩 电子表也是这样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