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3.0千兆有线网卡只认10M

楼主(2022-12-05):
笔记本有线网卡只有100M,网上买了个USB3.0千兆有线网卡,接在电脑只认10M,也是奇怪了,电脑精灵也认出USB3.2了,网线没问题,因为自己台式电脑用的就是这根网线,设置里强制千兆也不行,芯片认出是8153,实际是8153还是8153B就不知道了

网友A:
还是先查线,线序不对可能会显示1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查线,线序不对可能会显示10M

线没问题,台式机千兆用的也是这线,千兆连接,宽带也能跑满

网友:
10M和100M的线是一样的,所以排除线的问题,看看设置有问题不>

网友B:
看看你的设置,这里面是啥

网友C:
我也有一张,
百兆的 usb 有线网卡,
芯片 rtl8152 ,
网速可以 80 多 mbps,
你这张千兆卡,
确实有问题。

网友D:
瞎猜一个供电问题?

网友:
系统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张,
百兆的 usb 有线网卡,
芯片 rtl8152 ,

昨天已经拆开了,跟系统认出的芯片对上号,是千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设置,这里面是啥

我是玩电脑30年的老司机了,这种低级错误怎么可能,自动不行,设置1G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瞎猜一个供电问题?

昨天拆开,看到这焊工可比我都烂,有可能是虚焊,或是坏元件,问题手头只有一把20W铬铁,不敢下手,接口供电没问题,用3.0移动硬盘都没事,而且硬盘还是机械的

楼主:
识别没问题,家里另一台式电脑的板载千兆也是不知道杂就只认百兆了,现在外插一张千兆在再用,笔记本板载是百兆,所以才想着买个USB的千兆,看评论都没有出事,我也太霉了

网友:
如插台式机上还是不能正确显示1G的就退货呗,廉价货就是这样子的。当然前提是你的路由器和线都是靠谱的千兆。

网友E:
换台电脑试试。不行就是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台电脑试试。不行就是芯片挂了。

三台电脑都一个样,芯片识别也正常,拆开看到焊工太差,应该还是外围焊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