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忆捷m.2固态硬盘SM2258XT开卡报错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22 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2-12-05):
手头有一个忆捷EAGET 512G m.2 SATA固态硬盘,无法分区,无法格式化,如图:

主控SM2258XT,FLASH颗粒是2颗闪迪15139 256g,下面还有一排数值不知道是不是ID 7212DVCAE0EF
如图:

CE表:

开卡配置如下图

报错信息:

我就是一个开卡小白,求大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颗粒没选对。点自动看看能不能自动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没选对。点自动看看能不能自动识别。

自动无法识别

网友B:
闪存型号不对,选对的版本,对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型号不对,选对的版本,对的型号

自动识别不了闪存型号,手动选择只有这1个闪迪的型号,可能这个工具不支持,再去找个开卡工具试试

网友:
昨天刚开卡一个32G的,是SM2244LT,板上就一片东芝的存储芯片,没有完全一致芯片,所有的32G都选一边都报错。后来点自动,出来的是东芝256G的,居然成功了开卡之前先扫描,看能不能识别。

网友:
学习一下开卡顺序再说啊,没有AUTO到,基本就可以认为这个包不适合这个闪存,找合适的包

网友:
制程是 15nm  找这个对应的开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