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求大佬指导指导,需要怎么操作才可以量产,我的是芯邦CBM2199A

楼主(2022-12-05):
求大佬指导指导,需要怎么操作才可以量产,我的是芯邦CBM2199A

网友A:
低级扫描开卡太慢了,我常用高级扫描开,一分钟左右就成功了!

网友B:
你这不是已经在量产了吗?

楼主:
可以是还是认不到

楼主:
还是认不到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已经在量产了吗?

电脑还是认不到

网友:
认不到说明芯邦对这个颗粒支持不好,或者是颗粒可能接近报废了,换安国主控试试吧

网友:
恭喜你找到了一款适合的量产工具,接下就要干你需要干的事情了,我U盘的主控厂商在整个U盘里面就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级扫描开卡太慢了,我常用高级扫描开,一分钟左右就成功了!

这样搞出来的U盘根本就不能正常用,一般装上这个主控装的闪存芯片,大多数都是一些坏块过多的垃圾颗粒,保证存文件,存一个坏一个,视频全是马赛克,要不就是文件没拷贝完就写保护或者掉盘不认了

网友(2023-08-15):
I'm also the 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