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大佬们看看图中这个x咋回事?

楼主(2022-12-05):
组装一个床,结果被一个“X”弄蒙了......这个“床板”是下图的样子,这个“X”跟它有关吗?

网友:
X代表那里装螺丝要注意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左边是先放床板再上螺丝是正确的,右边没有放床板上螺丝是错误的。

网友:
先无视他,看你能否拼好床,然后自然知道装不进去就知道这个螺丝先后安装的用意了

网友:
先后顺序不一样

网友:
  你要联系上下文,上面的图不一样,说的是顺序,不是方法错误

网友B:
先装次龙骨再装那颗螺丝,那颗螺丝应该是固定主龙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装次龙骨再装那颗螺丝,那颗螺丝应该是固定主龙骨的

可以再结合下面那张图,我也看得云里雾里了。

网友:
印错了,装上就行

网友:
看上图一个有床板,一个没床板,应该是提醒你放了床板再上螺钉的意思吧。

网友:
这个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两种床的结构不同,安装螺丝螺母不一样。

网友:
我也认为是顺序的关系,不过估计撸主发完帖看实际情况应该已经知道原因了...

网友:
我也是看得云里雾里,明明每个字都认得,连一起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你仔细看看,床板是否有一个与102267标号一样大小的螺孔,如果有,就是要求先将这个螺帽在床板上安装好,放上床板以后,再将105163标号的螺杆上紧,就可以固定好床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左边是先放床板再上螺丝是正确的,右边没有放床板上螺丝是错误的。 ...

我同意您的观点

网友:
这么多的螺丝,少装或多装一颗螺丝,应该影响不大。当然,如果楼主在床上做剧烈运动,那另当别论

网友:
对比左右图的不同,左边的有床板龙骨片,右边的没有,应该是让你先放龙骨片安装,你可以无视这个安装图,只要安好安结实了就行。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左边是先放床板再上螺丝是正确的,右边没有放床板上螺丝是错误的。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