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简单维修孩子的优学派V6学习机

楼主(2022-12-05):
孩子4岁的时候看电视上宣传优学派V6学习机造型乖巧想要,我了解了一下觉得功能设计什么的还不错,有家长管控功能可以控制孩子使用时间等,遂给孩子买了一台。

(图片借用网络)
没想到疫情反反复复它还派上大用场了,孩子上网课兴趣班什么的都用它方便多了,每天在上面学斑马思维(数学)偶尔玩玩洪恩识字、叫叫阅读什么的,不得不说现在网络课程比线下培训方便、便宜了许多,还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不过一定要控制好孩子用眼的时间!!!)
一转眼V6都用了两年多了,最近发现充不进去电,经常充一天也才进去10%电量,估计是电池坏了,抽个空拆开看看吧~

Emmm……内部很简洁,各个模块通过排线连接,除了这个电池……4500mAh,刚好跟我才换的Neo3手机电池容量一样(下图下面那个银白色的就是我换下来的Neo3电池,4500毫安时比平板带的这个大电池小多了哎!放进去还空出来老大一截)。

自带温度检测探头,三线输出。

通过网络查询得知一般就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又称NTC热敏电阻,跟电池的负极相连,温度上升电阻下降,防止充电温度过高伤及电池或者造成火灾等等。

拆开电池外衣发现它其实是嵌入在一个透明塑料框内的,扣除电池边框测量电池槽尺寸:110*65*8,回头可以换个尺寸更大的电池!
断开温感线发现无法充电、开机,平板测温的优先级还挺高。
打算焊下来温感电阻,拆开电池边条发现那个电阻超小,而且不知道它坏没坏,室温18℃用万用表测了一下阻值大概14Ω。

(ETC读卡器)
在我的料板里面找来找去也没有合适的电阻,只有退而求其次,找了一个103电阻一个475串联,实测稍稍大于14Ω。

然后小心翼翼地焊到负极和温感脚之间,开机测试成功,插电测试也能进入充电状态。

简单拼装给孩子用了一天没啥问题,我才又把里面的磁铁、螺丝什么的给装好,已经可以正常充电使用了,看来真就是那个温感电阻坏了~又省了一笔钱不用买新电池了

网友A:
省了一笔钱不用买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了一笔钱不用买新电池

就是~

网友B:
造型不错,孩子上初中就不用它了!

网友C:
带热敏电阻的锂电池保护更完善,好多笔记本电池里面都有这个。

网友D:
这么小的电阻还串起来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造型不错,孩子上初中就不用它了!

是的,有点太可爱了,不过可以传给二娃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热敏电阻的锂电池保护更完善,好多笔记本电池里面都有这个。

嗯嗯,不过咱也不能为了这个拆个笔记本电池呀回头电池不耐用了再换块三线带温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电阻还串起来不容易啊

幸亏我找到了两个阻值正好能拼凑起来,要是得3、4个电阻才能凑齐可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