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洗碗机怎样把门卸下来》密封条坏了,想自己换

楼主(2022-12-05):
密封条坏了,想自己换。

网友:
仔细找下螺丝吧,我拆过一次,还算好拆,要把整个外壳拿掉,有些螺丝在机器背部

网友:
记得把插头拔了,上次拆忘了拔被电了一次

网友:
这是用了几年了,密封条都糟了

网友:
洗碗机怎么能用到这么脏的

网友:
这么多水垢 应该是软水盐没加够吧

楼主:
那个卡口那里没有螺丝,是不是能撬下来?

网友:
一看这个洗碗机内部就知道不是用专业的洗碗耗材使用的了

楼主:
网上买的,有真的有假的,买了假的也的用,4百多一份。

楼主:
问题是怎么拆。

楼主:
今天自己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