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贝尔S350-27改0-30V/0-13A数控可调电源

楼主(2022-12-05):
贝尔S350-27改0-30V/0-13A数控可调电源
帮朋友改个0-30V/0-13A数控可调电源,
拿了几个贝尔S350-27过来,,这个改0-30V很简单,,仅需拆掉3个元件,焊接7条线,,
就是做外壳,测试很费时间,

改装0-30V数控,仅需一套单数控+辅助电源就可以了,这个是必需品
为了外观更好看,就另外加了接线柱和品字输入插座,

文采有限,,看图吧,
电源主板全貌,,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拆掉7812,利用孔洞焊线

拆除启动电阻

拆除的原件,,需要拆掉的原件就拆除完成了,

挑起原辅助电源供电不用

挑起R32,R37电压,电流调节电阻,2,

输出大电容拆掉一个 ,另一个移动一下位置,,这里有点挡接线柱

剩下的就是焊接7条数控排线了,及外置辅助电源供电线

细节注意一下,这里辅助电源输入线,我没有按照教程位置接,觉得这里接线轻松一点

后面就是最苦逼的外壳开孔了
后盖开孔

上盖开孔

组装测试一下

没问题后就组合好,,然后需要校准,,校准有视频,这里不会上传,就不上传了,
省略校准步骤不演示了,
组合好 ,通电开机

测试各参数,精度还是可以的,

分别是5V,,10V,,30V,,3A,,10A
我电子负载最大只有10A,,只能测试10A了,

还有奉劝很多朋友,,名讳电源改可调很多号称能达到精度0.01的,,,你听听就算了,,20块一个的电源能达到这个精度,你让人家紧密可调电源咋个活

在这个只看广告不看疗效的时间,,哎!!!!!

楼主:
今天上传图片失败几次,有点错误了,,大家将就看看,,编辑也不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上传图片失败几次,有点错误了,,大家将就看看,,编辑也不正确,

看下是不是照片的分辨率超过4000Px,建议电脑端的图片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照片的分辨率超过4000Px,建议电脑端的图片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可能是 ,,后面我吧所有图片质量全部调低后,能上传了,但是后面几张多余的图片,,想删除,在编辑里面看不到,就没有删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上传图片失败几次,有点错误了,,大家将就看看,,编辑也不正确,

不不补,没事的,我都是直接快速拉到底,

网友B:
怎么还有马赛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有马赛克啊

劳动的手,不好看,,不够嫩滑,,

网友:
这改电源,强。学习啦,回头试试。

网友C:
数控模块是怎么控制?

网友D:
数控模块要70多大洋?

网友:
收藏了,原来买的一直还没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控模块要70多大洋?

广元家的40吧,应该是,还有桃源客等,个人感觉,替代两个多圈电位器,一个电压电流表,还行

网友E:
电源和明纬一个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模块是怎么控制?

模拟494输出的5V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控模块要70多大洋?

咸鱼38包邮非偏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和明纬一个模板

基本上一样,明伟,贝尔,都是一个模板,,其实只要是494、7500的电源大部分都可以改,,只是这个电源性价比高一点,350瓦,,16-25一个,算最便宜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一样,明伟,贝尔,都是一个模板,,其实只要是494、7500的电源大部分都可以改,,只是这个电源性 ...

是啊,贝尔

网友:
贝尔的电源不错

网友F:
看到马赛克,总有一种神秘感 ,  电源改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马赛克,总有一种神秘感 ,  电源改的不错

这个适合在不精密的场合使用,
那些需要微安级别的达不到,,
但是还是有很多商家,广告,,能达到0.01,,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