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USB小夜灯,发热严重,修改一下。

楼主(2022-12-05):
(图片)

网友A:
老大,嫩不能配点说明啊?猜谜么?、感谢

网友:
现在还需要小夜灯吗?我晚上都要把窗帘拉起来,不然亮的睡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嫩不能配点说明啊?猜谜么?、感谢

并联改串联

网友:
串联电压能带的动,?串联坏了一个就一丁点都不亮了,想好哦

网友B:
这些破玩意5V直接降压到3.3,浪费能源。

还发热,严重影响了光效和最高功率。

网友:
改了个串联吗

网友:
你这个好歹有300的限流电阻,不至于发热啊。我买的这种小夜灯是直接裸奔,点亮一夜就把塑料烤得变形。这种的亮度是太亮了,根本不符合夜灯的本意,所以我改造时就加了一个330欧的电阻串进去(只用了一颗LED,另一颗休息待命),亮度正好,也不发热了。

网友:
小夜灯阻容降压省电小电流几乎不发热

网友:
这是电阻改串联还是灯珠改串联还是两个都串联?

网友:
30欧电阻限流有点小吧

网友:
如果给出电路图,那才是好帖子

网友:
晚上都要把窗帘拉起来,不然亮的睡不着

网友:
没看明白,只拆不说。

网友:
还是贴片电阻,我在PDD上试用发的是印刷电阻

网友:
不如加个AMC7135

网友:
手上也有一个, 没拆开看线路, 这玩意儿也用不上啊, 吃灰

网友:
改的一点美感都没有,把限流电阻断开一边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破玩意5V直接降压到3.3,浪费能源。

还发热,严重影响了光效和最高功率。 ...

还有像小U盘,透明外壳USB灯头也是,以前短的功率小问题不大,后来长的5到7瓦容易光衰,都是廉价限流电阻,没找到电感降压效率高的。仿小米随身灯限流电阻,正品电感恒流方案用料好,可惜普通版和加强版都是升压方案,1颗灯珠烧断导致其它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