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I SM2258XT添加Flash支持列表(保姆级教程,附个人经验)

楼主(2022-12-05):
写在前面:最近逛论坛,发现关于2258XT添加FlashDB文件中数据后仍然不能识别Flash情况,以及FlashDB当中有对应的Flash信息,却在开卡时无法选择对应的Flash片数据。针对以上两种情况,个人的一点经验总结,还望大佬们指正。

以SM2258XT_SSV3-TLC_PKGR1212A_FWR1211A0此固件为例

此固件当中的Flash支持列表当中仅有一片颗粒,而在Flash.SET文件当中却有两个颗粒

究其缘由,是因为在Firmware文件夹下FWTag.SET文件当中没有将其加入

将不显示的颗粒参数加入后

再次打开开卡工具,便可以看到新增颗粒了

写在最后:FWTag.SET文件当中添加颗粒时,划红线的部分要用Flash.SET文件当中的红线部分的内容,蓝线部分对应的是此颗粒对应的制成固件。

示例中的Samsung,128Gbit,K9GDGD8U0B制程固件应该选用SSV4,因此FWTag文件中的蓝线部分内容应该是=SSV4,当然也需要把对应的SSV4固件包放入Firmware文件夹下的2258文件夹中。

以上仅为一点个人经验总结,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还请大佬们指正。

网友A:
对你的说法深表怀疑,软件作者没加进去自然有它的原因,就凭你加一个语句就可以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你的说法深表怀疑,软件作者没加进去自然有它的原因,就凭你加一个语句就可以支持了? ...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作者不往里面加自然有他的理由。但在实际开卡过程中这种方法确实可以解决部分问题。这个只是个人在开卡过程中的一点经验而已。

网友B:
Samsung,128Gbit,K9GDGD8U0B是SS14,用啥SSV4开啊,制程好歹也搞清楚再来啊喂

网友C:
人家只是授人与渔而非授人与鱼

网友:
百家争鸣是个好事,只要不是故意误导别人走错路就行了,可以有不同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msung,128Gbit,K9GDGD8U0B是SS14,用啥SSV4开啊,制程好歹也搞清楚再来啊

只是当例子来用,可能真的不恰当。感谢大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只是授人与渔而非授人与鱼

感谢大佬支持

网友:
讨论讨论,不错不错,支持楼主

坛友分享SM2258XT开卡工具添加Flash支持列表制成固件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0027-1-1.html

网友D:
自己会搞那就是好。。。

网友:
方法各有不同  能解决问题才是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会搞那就是好。。。

垃圾佬最大的乐趣就是自己瞎搞

网友:
不解释  好文!顶

网友:
能分享自己的经验就值得点赞

网友:
是这样的,原来我也这样操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