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海豚充电和续航耗电量记录和预约定时充电技巧

楼主(2022-12-05):
搞定了充电桩,就能放心大胆的开了,据说浅充浅放慢充好,管不了那么多了。干就对了,开回来还剩52 %的电量,插上充电桩,刷卡就能充电了。白天6毛,夜间3毛。

上个月气温十几度,续航基本是1:1的,不打折

想着晚上充电便宜,开启了预约充电,结果第一次失败了,并没有按时自动充电

还好夜里起来发现了,赶紧点了手机上立刻充电,第二天要用车

第二天重新设置了预约充电,成功了,早上已经充满,
我总结了一下技巧就是要先在车机或者app上预约充电,然后插枪,刷卡确认充电桩指示灯正常。步骤错了就不行,

昨天太冷了气温8度,,开了34km,掉了40km,开空调果然费电哈哈。

百公里平均电耗10.2度电,成本4分钱一公里,上个月充电桩电费10.2¥,34度电(实际距离240km)。

网友A:
楼主,这车从0到满电,需要充多长时间

网友B:
汽油车合1.2一公里,相比之下电车是真省

网友C:
真省,便宜多了去了,搞得我也想买一台了

网友D:
维尼老板什么时候开着这车去淘破烂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汽油车合1.2一公里,相比之下电车是真省

一公里1.2元按照9块钱1L油,你这百公里油耗也到了13.3L了。。
我们这92号小加油站6.6/升,百公里10L的话,百公里7毛左右。我的车实际到不了10L的油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尼老板什么时候开着这车去淘破烂呢?

不淘了哈哈哈,没地方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公里1.2元按照9块钱1L油,你这百公里油耗也到了13.3L了。。
我们这92号小加油站6.6/升,百公里1 ...

计算等效耗油量不能这么算,新能源出租车电价是1.5¥/度,每公里成本是三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车从0到满电,需要充多长时间

7个小时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车合1.2一公里,相比之下电车是真省

汽油车也有便宜的,每公里五六毛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省,便宜多了去了,搞得我也想买一台了

心动不如行动,先把充电桩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车,不错不错

便宜车,买买菜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计算等效耗油量不能这么算,新能源出租车电价是1.5¥/度,每公里成本是三毛钱, ...

纯电、纯油车每公里的费用对比不就是这样算吗?
等效油耗是说的混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纯电、纯油车每公里的费用对比不就是这样算吗?
等效油耗是说的混动吧, ...

费用对比应该是按平均费用,例如电费有的是三毛,有的是六毛,有的是一块五,油价也是一样,有的八块有的五块。关于纯电的等效油耗是按能量来算的,100公里消耗多少电,等效于多少升汽油发动机做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油车合1.2一公里,相比之下电车是真省

新车差价可以加好多油了,然后电车少交了养路费等税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纯电、纯油车每公里的费用对比不就是这样算吗?
等效油耗是说的混动吧, ...

美国环保局(EPA)计算能耗的做法是直接将电能消耗换算为燃料消耗,换算的标准为33.7kWh电能=1加仑汽油,也就是8.9kWh电能=1L汽油。这样,不仅插电混动车的能耗计算很清晰,连纯电动汽车也可通过此方式计算能耗。譬如我们熟知的特斯拉ModelSP85D,其能耗转化后相当于2.5L/100km的油耗,宝马i3相当于1.9L/100km,而全球销量最高的聆风则是2.0L/100km。用这个算下来海豚的油耗是1.3L/100km。但是按照发电效率来1L汽油可以发3度电,所以油耗又变成3.6L/100km

网友G:
等大家差不多都换上纯电了,养路费就该回来了,到时候每公里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大家差不多都换上纯电了,养路费就该回来了,到时候每公里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

我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
电车是真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