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焊锡经常被烟熏,忍不住做了个小抽风机

楼主(2022-12-0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焊锡的时候屏住呼吸,但是烟还是很有灵性地钻进鼻孔....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决定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翻了下箱子,发现十年前的CPU散热风扇还躺着,有戏了

打算用一节18650供电,看功率2.4w,大了点,不过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这种风扇简单调整一下电压就可以控制转速,pwm都用不上
马家真大方,天天看广告送2元红包,我撸啊撸,终于凑齐零件了!

角码,最便宜的;
手电开关,过1.5A的;
tp4056带保护,大家再熟悉不过;
防水盒,规格83*58*34,我很喜欢这个尺寸,撸了很多;
升压模块2a,预调电压9v。

先用手钻和锉刀开孔打磨,一顿操作下来还算漂亮

接下来就是TP4056,由于没什么散热,1a充电似乎大了点,加上用辣鸡锂电,就改个500ma电流

找到1.2K电阻(商家默认)翻出了0603的2.4k电阻,我去,还是大了,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没办法,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拿烙铁就是一顿怼,总算蒙对了,但是有点不雅。。。

先比划了一下元件的位置

升压板还是放上盖比较合适,留着旋钮还能调下电压,同时不这么拥挤

利用了手上多余的发泡板(pvc板),固定电池和模块,包好尖头的螺丝,电池的缝隙塞了点快递的防震弹性海绵

最后在充电板上方斜着打个小孔,看充电状态,就完工了!看看效果

谢谢观赏又水一贴

网友A:
楼主你要练习焊接吐纳法啊

网友B:
把升压板直接接在5v充电头上会不会更好一点,就不用充电了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用嘴吹

网友D:
跟我的很像,带老铁架,2个金属软管夹子,磕锡桶
这种升压板很垃圾建议换sx1308. 我用的0.7A风扇,风力比较大,4056带不起来,换了好几个,最后换6mos单独保护板好了。

网友E:
你要搞个8cm的圆口风扇,插上浴霸排气用的波纹管,直接定点清除

网友F:
偶尔闻一下何松香的味道还不错。

网友G:
固定不动的不用装角码,风扇直接装在盖上就行了。

网友H:
加个过滤棉就更好了!

网友:
然而也没有乱用,烟还房间里面没有排出去。

网友:
抽风机往屋子外面排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要练习焊接吐纳法啊

肺活量有限,焊锡活也慢,没办法一直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升压板直接接在5v充电头上会不会更好一点,就不用充电了

这个是不是要真空环境才能无限循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用嘴吹

东门吹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的很像,带老铁架,2个金属软管夹子,磕锡桶
这种升压板很垃圾建议换sx1308. 我用的0.7A风扇,风力比较 ...

我的是鸟枪,你的是大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搞个8cm的圆口风扇,插上浴霸排气用的波纹管,直接定点清除

这是升级版啊,管直接通室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偶尔闻一下何松香的味道还不错。

赞同,想的时候我会把风扇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定不动的不用装角码,风扇直接装在盖上就行了。

也是,从下面打个孔固定风扇就OK,白浪费了角码和2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个过滤棉就更好了!

是啊,我还有初级过滤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