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的三段充电,电压转折点应该是多少?

楼主(2022-12-05):
大概搜了几天。发现信息污染太严重,搜出来的全是教怎么用充电器充电的小白文章。
关于铅酸电池的充电管理的文章太难见。
充电电流这个好说,跟着容量走就是了。

关键是充电电压,恒压、浮充电压是多少,没有统一的说法。

目前可靠的就看到几个。
一种是说12V铅酸电池,恒压为14.4V(1.2倍12V)浮充用13.5V(1.125倍).

但搜到的一份新日电动车充电器,本站的雅迪电动车充电器的讲解里。
新日(48V)恒压58.8V(1.225倍) 浮充54.8V(1.142倍),   另外电池低压标准是42V。
雅迪(60V)恒压74.7V(1.245倍)浮充69.8V(1.163倍)。

所以电动自行车的铅酸电池充电的几个阶段,低压、恒压、浮充的电压标准到底是多少呢?

网友:
铅酸电池截至电压和温度还有关系,没那么简单
以前我买过一个带温度补偿的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电池种类不同,各有千秋

网友A:
一般来说,普通的蓄电池各个生产厂家略有不同,一块电池标称12V的话,它的恒压充电电压一般为14.5V-14.9V之间,一般取14.8V,由于充电器的元件精度 有10%的误差率,所以14.5V-14.9V的恒压电压是允许上下波动的,不需要非常严格的电压值,除非一些专业的、特殊性的蓄电池才需要非常精准的电压值。如果你需要非常精准的话,那么你就要打电话给电池厂家,让厂家提供这个型号电池的充电曲线表,然后根据这个型号的电池特性,去细调充电器的参数。

恒压转为浮充的话,由每个充电器的生产厂家来定的,浮充电压一般取13.5V-14.0之间,每个充电器厂家规定的值是不一样的,加上元件精度的误差率,只要在这个范围内,一般是可以接受的,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测量每个品牌的充电器,它的浮动电压不是统一的,例如新日可能是13.5V,小刀可能是13.6V,雅迪可能是13.7V,台铃可能是13.8V,就算是相同品牌相同型号的充电器,它们之间都有0.1V-0.2V的差值,所以浮充电压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值,只要在上下波动范围内即可。

网友:
另外再说一下低压值 ,按照电池厂家的规定,电池放电最低电压为10.5V。这个说法应该是没错的,很多人都是按照这个低压值对电池放电至10.5V。但从我更换过几次电池的经验来说,这个10.5V绝对不可取,这个低压值是电池厂家在实验室里面对新电池进行放电实验得到的值,它对我们实际使用过程中没有多大帮助。我的经验告诉我,当你的电池低到10.5V时,你的电池95%已经离报废不远了。就算你的电池可以充电恢复到14V,这块电池已经“受伤”严重,只能再使用几个月就会报废。蓄电池最忌讳的就是过放过充,当电池放电到10.5V,肯定是过度放电了,它不同于在实验室的新电池放电 ,你的电池可不是新电池啊,它是旧电池,当它被放电到10.5V就救不回来了,等着几个月后换电池吧。所以电池电压绝对不要放电到11.0V以下,否则后果自己负责,厂家肯定不会负责,尽管他们说过最低电压为10.5V,但也别相信他们

网友:
我的启动电池是45Ah的,用东芝笔记本的15V5A电源适配器充电就很好。充电电压在14.6至15.05之间,电压随着充电电流的减小而上升,冲到15.05V时几乎没有充电电流了。第一次充电还用万用表监视电流及电压,后来就直接手摸电源没温度就是冲满了。

网友:
其实充电跟配方工艺有关,叫真地说每个电池都不同,按5楼数据即可

网友:
充个75A的停启电池

网友:
我感觉和充电电流有关吧,充电电流减小到某个设定值,就会转到恒压模式

网友B:
酸铅经常充电比较好,差一点转折电压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酸铅经常充电比较好,差一点转折电压没多大关系吧

转折电流控制不好容易造成过充或充不满,过充更容易造成电瓶损坏。铅酸电池怕过放电,浅充浅放有力于电池寿命

网友:
主要和极板的配方,工艺以及电解液的密度有关

网友:
12V电池,恒压按14.8.浮充按13.8
48就乘4.
60V就乘5

网友C:
电两轮铅酸充电,恒压取得高 14.7~14.9
这是为了保证8h能把电池彻底充满。
现在网上有大聪明提出降低电压,理由是减少失水。

90年代末,电两轮刚刚起步时,某车厂响应电池厂的建议。把充电器电压调低了。理由就是减少失水。
结果部分用户买车用了几天就找上门来,车跑不远。一番折腾后发现是充电不足导致。
最后是把充电器电压调高才解决。虽然失水加速,那也要几个月以后才发生。
可惜现在电动车论坛都倒闭了。大家少了个学习的途径。知道这个**降低电压的反面教材案例的现在没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普通的蓄电池各个生产厂家略有不同,一块电池标称12V的话,它的恒压充电电压一般为14.5V-14.9V之 ...

够详细,收藏

网友(2024-07-16):
引用 网友C:
电两轮铅酸充电,恒压取得高 14.7~14.9
这是为了保证8h能把电池彻底充满。
现在网上有大聪明提出降低电压 ...

我现在就想降低电压,现在电瓶都鼓了,电压充到58V不会上升,但充电器会一直充

网友:
15176058125

铅酸电池的标准不同,硫酸浓度不同,浮充电压也不同,汽车的12V,浮充电压大概不超过13V,单体大概在2.10-2.15-2.17-2.20,,,电动自行车的偏高单体最高2.25V,这只是说的标准温度,我下载过一个各国铅酸电池浮充标准的表,在家里电脑里珍藏着呢,最低2.10,最高的2.25,,,我认为别信充电的那些花花样,降低最高充电电压,升高最低放电电压,缩小电瓶的电压使用区间,有利于电瓶长寿,,,电池组串联,容量不一致,充电时容量小的就容易最早充满而过充,放电时就容易最早放完而过放,越循环容量不一致差距拉的越大,

网友:
析气转折点就当是浮充电压,电压再升高就可能会析气,析气的气泡会造成极板间气隙引起极板间电阻变大,如果是恒流就会温度上升甚至失控,如果限压气隙就会电流减小